[手机] 手机电源键失灵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16):
怎么按都没反应

要拆后盖,吸盘好用些,专门去买不划算,就地取材,卫生间一般是铝合金门,把手位置会配一个防撞硅胶吸盘,没错,拆下来用用
撬后盖分离的刀片,就从美工刀折一段下来

轻松打开

原来电源键和里面的开关,之间有个硅胶垫做缓冲,时间长了断裂,难怪电源键按不到开关

既然断了,那就换,就地取材

剪一块塞进去

测试复活,搞定

网友A:
中性笔的前端的防滑套也能可以用来做按键,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网友:
0元解决,完美!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又能用几年。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的拆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性笔的前端的防滑套也能可以用来做按键,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你是天才!我愚钝,居然没想到这个东西能替换

网友:
恭喜楼主  恭喜楼主  紧跟时代具有创新实力

网友:
估计用过不少次所以知道笔芯前面套子好用

网友:
手机电源按键一般都是十万次以上的寿命很少坏的。

网友:
佩服敢拆手机的师傅

网友:
现在电源按键很少用,可能一年10次不到。

网友:
你这是按不到开关导致的!
那能感觉到手机开关的嗒嗒感觉,开关是有效按到的,就死活关不了机,或关了机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性笔的前端的防滑套也能可以用来做按键,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不错。。。。

网友B:
手艺不错。我用虚拟按键关屏,点亮屏幕用指纹或双击屏幕,只有开关机才用电源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我用虚拟按键关屏,点亮屏幕用指纹或双击屏幕,只有开关机才用电源键? ...

好像有app可实现关机,开机只能按电源键

平时也是指纹,不过冬天皮肤干燥,指纹识别不到,本本上的指纹开机也是经常失败

网友:
没看到是怎么拆的,我也个坏手机,不知道怎沫拆开。

网友:
后盖不好拆,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