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固态便宜,也给老thinkbook硬盘扩容

楼主(2023-06-16):
其实970ep 1T早就买了,之前是放在硬盘盒上,这次装到本本上,加上原本的512G,差不多够用

熟悉的工具

拆开,用了差不多1年半,内部还是比较干净,灰尘很少

风扇位置灰尘也不多

先清灰吧,迷你吸尘器又派上用场了,原先为装修清理窗台买的
边刷边吸,干干净净

跟新的一样

挪个位,加一条

搞定

装机

再用diskgen克隆硬盘,引导修复,顺利启动

网友:
还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
升级后更加好用了

网友:
升级一下,再用几年。

网友:
WIN10及以上的操作系统迁移,硬盘克隆或对拷后的引导修复很关键哦

网友:
引导修复,顺利启动

网友:
没sata接口硬盘位吗

网友:
不加扇热器吗? 一般SSD都会加一下

网友:
diskgen好像有系统迁移功能

网友:
高强度使用没有散热片直接热死!

网友:
diskgenius还可以热迁移

网友:
这个thinkbook竟然有2个m2插槽,不错

网友:
固态真的便宜

网友:
不错不错,发现固态真是个好东西,能直接把老本子变新本子,以前很多本子自带的硬盘拖累了速度,换固态后有质的飞跃

网友:
感觉另一个位置可以加厚散热片哎!

网友:
抓紧时间置办

网友:
要像新的一样还得洗洗

网友:
什么型号?居然有两个Sata卡槽位。我用了几台Thinkpad,从来没有给我加硬盘的机会,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