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UP309)主控 闪迪TLC字库颗粒完美量产

楼主(2023-06-16):
群联PS2251-09(UP309)主控 闪迪TLC字库颗粒完美量产

软件: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六步

第七步

第七步

第八步

第八步

第九步

第九步

第十步

第十步

最后

最后

网友:
不错不错,成功量产。

网友:
群联这个   工具 不是很智能

固件不能自动识别     手动选择时   容易把小白带到沟里    然后就是“砖头”

当然    ‘砖头’也可以修复   需要短接   这个是个技术活   需要找资料找到短接点

网友A:
ST-Tool还好,正片工具才是真的难用

网友B:
完全看不到选的是哪种 BN 和 F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看不到选的是哪种 BN 和 FW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Tool还好,正片工具才是真的难用

还行,不算难用,最多就是比较玄学罢了(

网友:
不孬,速度还不错

网友:
量产软件能发下吗

楼主:
上传了。看下吧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你所说的 2309-D2Fast200331.bin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