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CH552制作的DAPLINK可以添加虚拟串口功能吗?

楼主(2023-06-16):
用CH552制作DAPLINK,可以说是成本低,制作方便,虽然速度一般,但勉强可以用。

我们在下载程序后往往得进行调试,调试一般使用串口,如果在此基础上能给DAPLINK@CH552添加上虚拟串口,那可谓是完美!
现在的问题是CH552只有16K 程序存储器ROM,不知道够不够。如果够,该如何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代码?本人用的是arduino CH552。

网友A:
哇酷 那边不是说了么 ch552是 基于汇编写的,ram已经用到极限了
真要想搞,还不如直接用 ch549 直接做 wch-link

这个是我改的
https://oshwhub.com/firseve/wch_daplink

如果还想折腾其他 wch 的片,最好的还是 wch-linkE 兼容的片能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酷 那边不是说了么 ch552是 基于汇编写的,ram已经用到极限了
真要想搞,还不如直接用 ch549 直接做 wch- ...

你的这个WCH LINK是549做的,它可以用于ch芯片的仿真?
我用549做的WCH LINK,好像只支持ARM芯片的,是否用于ch芯片的仿真,还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酷 那边不是说了么 ch552是 基于汇编写的,ram已经用到极限了
真要想搞,还不如直接用 ch549 直接做 wch- ...

手头有几个552,想利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酷 那边不是说了么 ch552是 基于汇编写的,ram已经用到极限了
真要想搞,还不如直接用 ch549 直接做 wch- ...

路过,阅读了一遍。这个主要就是玩stm32的类似jbc或t12那种数显主控板,刷程序时候用的上,必备的相对比较全的刷机板,自制就用549吧,我一般在用stc的,只用ttl协议,刚看了下549电路板和定义比较简单。以后可能用的上正要去打板,可以自己做一个。

以前用的ch340n比较多。其他还没有接触。你觉得这里面那些可以玩一下呢

网友:
DAPLINK只是个工具,你的重点难道不是应该在目标芯片上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WCH LINK是549做的,它可以用于ch芯片的仿真?
我用549做的WCH LINK,好像只支持ARM芯片的,是否 ...

切换按钮 用来切换 riscv 和 arm
按住了通电,led的亮灭决定了下载器的运行模式

话说你手里又不是没有 air32f103 直接用 daplink 不好么。。。
像楼上说的 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目标写的芯片,下载工具随便用用就行了,没差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阅读了一遍。这个主要就是玩stm32的类似jbc或t12那种数显主控板,刷程序时候用的上,必备的相对比 ...

都不便宜 没必要折腾
折腾51 还不如多看看 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