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7系7855s电动剃须刀拆开解决鬓角修剪器不动问题

楼主(2023-06-16):
用了好多年的博朗7系7855s电动剃须刀

打开鬓角修剪器,但是刀头不往复震动。观察发现机身与刀头动力衔接的拨杆与拨叉无法接触上。

揭开后盖的橡胶户套

4粒T6梅花螺丝固定的后盖

用的是18500的锂电池,正负极带铜柱。可以免焊更换,容量1300mAh。

刀头整体朝前抽出,拨杆与拨叉对准后重新装回。没啥其它问题就不解决下去了

网友A:
可以免焊更换的剃须刀换电池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免焊更换的剃须刀换电池容易

但价格贵,我换就直接焊上电线。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亮点,没找出拨杆与拨叉脱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亮点,没找出拨杆与拨叉脱离的原因?

时间长了,固定螺丝松动后刀头整体出来了点位置。拨杆与拨叉就脱离了

网友C:
往复式剃须刀我还没有用过一直用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复式剃须刀我还没有用过一直用飞利浦的。

个人喜好,挑选的都是往复式的。

网友D:
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特殊的防装反电池的设计?要不感觉很容易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特殊的防装反电池的设计?要不感觉很容易装反 ...

没有,厂商最希望你装反烧主板。

网友:
这种免焊更换电池的机器,给维修带来很大方便。

网友E:
电池装反了问题也不大,电机反转罢了。

网友:
可更换的,好评

网友:
内部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用锂电池的方便,做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装反了问题也不大,电机反转罢了。

有控制电路的,主板会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控制电路的,主板会烧。

控制电路板上没有防反接二极管吗?

网友:
电池居然不是焊上的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省了一些立法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电路板上没有防反接二极管吗?

淘宝上搜索过更换电池的价格,商品说明中都明确标注电池正负接反,主板必烧。

网友:
看这剃须刀挺精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