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制作7135电压表

楼主(2023-06-16):
这次主要是把没焊部分焊上,这样接线就不是那么乱了

接线少多了

这是被测电压

再就是加上2v和20v的档位转换,也就暂时这两档,不过小数点部分没焊,所以不显示
只能显示负号,这是3节电池电压

一节电池电压,电池电压都差不多

正接,正负号显示没问题

但是继电器切换还是有点问题,这个以前没试验过,就直接用了,所以,哈哈

网友A:
又见拆板,这么久了都没拆成

网友:
好棒,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拆板,这么久了都没拆成

哈哈,补偿不到位

楼主:
哈哈,就是换了个屏

网友B:
为仁兄的执着点赞。
为仁兄勇攀技术高峰喝彩,oh ye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仁兄的执着点赞。
为仁兄勇攀技术高峰喝彩,oh yeah!

哈哈,什么高峰啊,小土丘就能拦住我

网友C:
自己做表啊,羡慕死了
但是我现在看看手头好几个表,觉得犯不上
因为我表确实有点多,虽然都是便宜货,但是坏了还有备用,也不总坏啊
四位半也够了,多的其实不必强求

楼主:
哈哈,四位半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表啊,羡慕死了
但是我现在看看手头好几个表,觉得犯不上
因为我表确实有点多,虽然都是便宜 ...

哈哈,五位以下的没剩下几块了,都处理掉了

网友:
真能折腾,支持折腾,加分 加分

网友:
7135好大啊

楼主:
哈哈,其实它比7017、7106要小

网友:
有买有零件清单

网友:
很执着也有功底,佩服

网友:
手里还有两个7135方案的2V电压表有感 兴趣的吗

网友:
7107有好几块,放了十多年了,包装都没拆。。。。

网友:
终于见到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