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2381/朗科黑片256g u盘量产的时候反复wrtie flash怎么办?

楼主(2023-06-16):
默认设置,量产大概10个小时,256gtlc成64gslc。
我看论坛上的教程,把ecc设置为5说可以开为tlc,但是这一步已经持续19小时了,平均1小时一次,至少反复十几次了,如何停止,可以强制停止吗?

网友:
不管他,等就行,就是会很久的,我量产256G低格花了24多个小时。。。

网友:
很正常的,ecc开低都这样子,,,,,我低格最长的能接近3天

网友:
你这个时间还没到吧,256G低格怎么也得两三天时间

网友:
话说你这个什么颗粒,正片工具开不了吗,我也在开256G,失败了

网友:
等吧...看到时候有多久

楼主:
24小时左右,已经提示量产失败了,重新插入,提示找不到媒体!重新量产,也是失败...

楼主:
量产几次之后,变成32g了,256g变32g...

网友:
远离黑片,量产身心俱疲

网友:
QLC颗粒量产ECC至少要手动开到30+,而且量产时间高达13个小时,只要能正常用,不要手贱用量产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