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sd卡怎样修复

楼主(2023-06-16):
三星TF红卡受损,提示格式化,能否先格式化再通过用winFR修复数据,不格式化winFR显示TF卡加密,需要要解除加密,用其他的修复软件可以检测到95%的数据文件

网友A:
查看购买日期,没过保的话,直接申请退款或换货,比什么都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购买日期,没过保的话,直接申请退款或换货,比什么都实际

楼主还要卡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购买日期,没过保的话,直接申请退款或换货,比什么都实际

他想数据恢复

网友:
别自己瞎搞,送去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自己瞎搞,一不小心就没救了

网友:
先提取数据

网友:
能找到95%的数据文件 ,不错了.
先提取数据,
再试其它方法

网友:
数据恢复比你买个新的贵很多

网友B:
需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操作,自己弄不来的,千万不能格式化
要用到PC-3000 Flash系统这样的专业工具,价格不菲,就看里面的数据是否值得了。

网友:
楼上这工具第一次见

网友:
不行你找小飞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操作,自己弄不来的,千万不能格式化
要用到PC-3000 Flash系统这样的专业工具,价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专业数据恢复太贵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如此专业的修复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操作,自己弄不来的,千万不能格式化
要用到PC-3000 Flash系统这样的专业工具,价 ...

这个厉害了。厂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操作,自己弄不来的,千万不能格式化
要用到PC-3000 Flash系统这样的专业工具,价 ...

TF卡上手术台了!

网友:
如果想要稳定 去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比如小飞机)
如果无所谓 那就恢复95的数据吧

网友:
最好是请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给你恢复数据,千万不要自己搞

网友:
送专业的数据恢复

网友:
看起来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