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烧毁的ECC D-60B开关电源

楼主(2023-06-16):
开关电源

铭牌 双电压 24v 5v 封条还在

接线端

拆开

做工还不错 emi 5个滤波电容

烧毁的部位 估计开关管也一起升天了
end

网友:
修啊,拿工具出来弄啊!

网友:
黑色的散热器被暴力过?

网友:
做工相对较差,可以拆开修一下

网友:
看着还行,能修就修上吧

网友:
貌似没看到IC,难道是纯自激电源?或者背面有贴片?

网友:
看这做工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都拆开了,顺手可以修一修。

网友:
看内部结构像是单管驱动,开关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源可以试着修修,不想修还能拆件用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修着玩,能折腾好就继续使用,折腾不好也锻炼了技术。

网友:
可以拆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有配件的话就修吧。

网友:
看到坏电源, 就有了想修好的欲望了!

网友:
做工一般

网友:
应该是3842系列,不难修

网友:
好羡慕你们啊,我最近没东西可以折腾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拆而不修非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