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跳火的角磨机

楼主(2023-06-16):
祖传的角磨机由于没有及时更换碳刷,导致碳刷弹簧将转子换向器铜片严重磨伤。换上新的碳刷打火严重,卖碳刷的老板说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彻底坏掉,建议我在他店子里买一个新角磨机。然而我并不接受他的建议。拿回家之后就考虑修复。
先把转子拆出来,发现上面像狗啃了一样,用锉刀粗暴打磨之后再装上去,跳火仍然很严重!必须想办法精磨一下。自己用木头制作了一个支架,把转子固定在木板上。抬出祖传的缝纫机,利用缝纫机的马达和皮带来带动转子旋转,脚踩开关用起来非常方便,并且有高低两档可选。先用细锉刀打磨一遍,再用400号的砂纸抛光,这个时候再装上去效果就多了。由于换向器个别伤口实在太深,只能修复到这样,再磨转子铜皮恐怕磨没了,将就着用吧,跳火小很多了。谢谢观赏。

网友A:
应该有单独转子卖的吧

网友B:
再换个好点的碳刷

网友C:
感觉这铜触片都设计得挺厚的

网友D:
旧缝纫机新作用。
这样修复估计不知道能不能用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铜触片都设计得挺厚的

不厚一点早早的就磨透了。

网友E:
这缝纫机确实够老的,保存的很好啊。

网友F:
是不是碳刷的问题

网友:
转子换过,30一个。换了用的也少了,总觉得不安全,噪音也大

网友G:
20年前120元买的角磨机还在用,轻量使用只换过一次碳刷。

网友H:
这里砂纸抛光的支架不会是无情铁手吧?
还是建议把砂纸绷在木条上抛光

网友:
我有一个吸尘器的电机转子也跳火了,但是我的碳刷是好的,转向器是有点不平。没工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单独转子卖的吧

就怕买到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铜触片都设计得挺厚的

确实非常的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缝纫机新作用。
这样修复估计不知道能不能用长久

能用一天算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缝纫机确实够老的,保存的很好啊。

这是90年代在武汉做生意买的。80年代那台老妈的嫁妆早就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年前120元买的角磨机还在用,轻量使用只换过一次碳刷。

工具这玩意儿买的都是投资,只要使用得当,用个十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里砂纸抛光的支架不会是无情铁手吧?
还是建议把砂纸绷在木条上抛光

拿湿毛巾按着,要不就变成烤鸡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碳刷的问题

不是碳刷的问题,是磨损不均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换个好点的碳刷

是要换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