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冰箱冷藏室结冰,有存水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6-16):
请教各位,冰箱冷藏室结冰,有存水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排水孔堵了,关机冰化了后疏通。再冷藏室温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A:
冷藏室设置温度太低。
冷藏食品没有密封。或者开门时间过长或密封胶条漏气。
我妈就是懒得包袋,每个月都要清冰

网友:
可能排水管堵了,捅了之后还这样,再看看铭牌上的出厂日期,超过六七年就是发泡透水啦,这时可以买个排水管加热器接到温控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藏室设置温度太低。
冷藏食品没有密封。或者开门时间过长或密封胶条漏气。
我妈就是懒得包袋,每个月都要 ...

我家也差不多,想了想,就当给她找事做,别管了。

网友B:
上一个美的的冰箱也是这样,换成海尔的没出现过,听说直冷的都这样,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个美的的冰箱也是这样,换成海尔的没出现过,听说直冷的都这样,不知道真假。 ...

厂家埋的雷,计划报废

网友:
在万能宝买过一个特简单的塑料希棒,没事捅一下冷藏室后壁上的排水孔。那地方堵了。

网友:
有可能是磁性门封条老化,空气中的水汽被低温液化。我家老冰箱就遇到过,买了新的门封条装上大大改善了。

网友:
主要还是排水孔堵了,去买个加热管从压缩机取电然后从下面排水孔插到里面去。简单点尝试用铜芯线在压缩机上缠绕几圈,再穿进排水管。

网友:
2018年在博客上发过一种疏通方法。治标不治本。

网友:
前几天也遇上了,是门没关紧。

网友:
找节网线剥开抽取两根细线并合适长度,一头绕个环穿进水孔,过段时间上下抽动几下即可,可绝堵孔

网友(2023-08-24):
我家的夏天冷藏室结冰严重,冬天还好,冷冻室无论冬夏都结冰,换过新的密封圈,检查过关门后的门缝也没发现异常。
排水孔也没堵,因为我有工具专门通过排水孔,将冰清理后,不到一个星期,冰又开始生长。真是邪门。不过冰箱十几年了。请问病根在哪里

网友:
直冷冰箱的通病,基本无法解决

网友:
有铁丝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