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很好奇你们都是怎么知道PCB电路板上的印刷电路(铜箔)多宽的线能走...

楼主(2023-06-16):
我很好奇你们都是怎么知道PCB电路板上的印刷电路(铜箔)多宽的线能走多大的电流?多厚的铜箔能走多大的电流?走多大的电流和长度又有关系吗?               以及多长的线能有多少的电阻?多宽的铜箔能有多少的电阻?多厚的铜箔能有多少的电阻?

网友:
先搜一个对照表,心头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然后自己做的就那么几个元件,电流线宽直接估算,不需要多精确。在空间足够的前提下,拿不准就往宽了画,还利于散热。

网友A:
有公式和相应的pcb电阻 计算器

网友:
不是专业的,或者学习过的额哪里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和相应的pcb电阻 计算器

发来看看 好吗

楼主:
谢谢你 这个比我找的好

网友:
仿照其它电源板来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抄袭吗?

网友B:
小白呀,看来只有我来领你进门了,我当初也和你一样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基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这样的,有经验后,你从原理图和网络名(原理图中对大部分线都会做一个网络名)就能知道线路是供电线,还是信号线,是供电线的话就要加粗,加多粗一般自己找规格书,比如我设计 RK3568 时要加一个WIFI模块,那我肯定是要找WIFI模块规格书看,里面会说模块工作电流与峰值,然后信号线上没什么电流,统一细线就行。再比如你设计RK3568 的DC-DC电源,由于电源除了供电加粗,什么反馈线,参考电压线都会适当加粗些。其实线路粗一些好,但会加大自己设计难度,而且做板时,由于阻抗要求,你画板加粗了没用,因为层压和参考地决定线的粗细,比如我100欧阻抗的屏线,参考地后要做0.1粗,你90欧的USB线,你就是画1.0,最后算下来,板厂也会给你改成0.11,,至于楼上说的公式准实有,这个一般是算铜皮宽度带载能力的,如我加WIFI模块时,规格书说核心1.8V要300mA,,外围IO  3.3V 要1A,,,,那么我一个0.25内径过孔过流是500mA,,这样1.8V上最少要一个过孔,两个更好(上面说的电源线粗一些好),1A的最少三个孔(500mA两个孔就行,但电源设计必须有30%的余量),多厚的铜箔一般不是你定的,板厂会有外层铜厚1盎司,内层0.5盎司的板材或外层铜厚2盎司,内层1盎司的板材,别的也有,但我是用的少了。(只有基于统一标准才能做阻抗,铜厚不是你想做多少就多少)。。。。。。说这么多口渴,我去买瓶水去了。。。路过的觉得对你有用的,留下M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抄袭吗?

叫参考借鉴,抄袭多难听。上学学了那么多知识不也是参考借鉴吗?哪有抄袭一说。

网友:
以前公司的新人研发不知道怎么画板,抄了别人的板,把要上锡的铜箔用绿油封住了,结果板子热得很。

网友:
求导线内阻很简单,初中物理课本有公式
过电流则要看应用场景、散热条件、允许温升……
举个特殊例子,我们做过一个PCB加热板,普通工艺双面板6mil的线,过电流2A。

网友:
可以问bing
这种问题还是别发了。。。自己bing一分钟,问坛友别人回答也费劲不是。。。
或者发悬赏

网友:
学习了,我都是估计着来,没仔细计算过

网友C:
这表的前几行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前几行不对啊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有公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呀,看来只有我来领你进门了,我当初也和你一样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基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这样的, ...

这么认真,厉害

网友:
平时不用那么精确,我的经验准则是尽量加大电流走线宽度,类似1OZ铜厚紧密型信号线0.2MM,通用型走线0.3-0.5MM,1A走线0.6-1MM,大于1A尽量用辅铜0.8MM以上.走线宽温升小,走线宰温升高到顶就烧焦.这几年做DC-DC案子多没有走线宽度出过问题,最高测试电流达120A也没有烧焦,就是温升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