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手里有氩弧焊机的能否试试我这个想法?

楼主(2023-06-16):
(图片是从百度上找的,不是我拍的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746-1-1.html

根据我上面这篇帖子可以看出烫锡的电阻其实比铜与铜焊接高,那么我就有一个想法了,能否利用氩弧焊直接把这线头焊接在一起呢?这岂不更好?

手头没有氩弧焊机,你们试试?(注意安全)分享一下,告诉我一下,满足我的好奇心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太麻烦,还要拖一个气瓶。不如你再发挥一下想象,气焊也可以,还要拖二个气瓶。

网友:
上次看抖音修电机的视频,她那接头不知道用的是否东西焊接的,接头拧紧,往里面一插,砰一下,就熔接好了

网友:
碳棒+电源,大电流碰焊

网友:
溏锡方便。铜芯已经拧在一起,电阻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太麻烦,还要拖一个气瓶。不如你再发挥一下想象,气焊也可以,还要拖二个气瓶。 ...

气焊溫度太烫了吧?你说的是切割钢材用的那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焊溫度太烫了吧?你说的是切割钢材用的那种吗?

对,亲自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亲自焊过。

能看看图吗?

网友:
抱歉,焊的是老式焊机的铜线,焊机已经卖了,接铜线没有多大技术含量,需要粘着硼砂焊。

网友:
高手都能用气焊焊铝,就是年代久远的铝饭盒,我试过焊不了,温度掌握不好,当然了那东西也不能天天让我练。

网友:
伪命题别想了,

网友:
   锡虽然电阻率比铜大,但是接头处接触面积大啊

网友:
效率金钱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氩氟焊的话成本太高了吧。铜线按标准接好上锡后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希望大神给试试,总觉得会很不错,但又觉得接头处因焊接产生的热量会烫坏线皮

网友B:
完全可以,有一次有根地线需要压铜鼻子,可线是单股的,我直接用氩弧焊把线焊在铜鼻子上了。不过焊铜电流要大点不然导热太快焊不好。
线皮会烫缩但不是很严重

网友:
不会是想说冷焊机吧??淘宝冷焊机有这种视频,但是也只是焊端头。
氩弧焊满焊就不用指望了,热量太大了,等焊完了,后边线皮子恐怕不是熔化滴落,而是开始碳化了吧。
并且也太耗费时间,烫锡可以几个人合作,氩弧焊就只能一个人,一个人还得抓焊把,还得抓地线钳,想想都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有一次有根地线需要压铜鼻子,可线是单股的,我直接用氩弧焊把线焊在铜鼻子上了。不过焊铜电流要 ...

能拍个照吗?

网友B:
焊铜鼻子那个早发走了,这个是我刚才焊的,没有找到细线,这是6平方的铜线。还有这个只能我做到在头上把两根接起来,我试了想把拧的地方完全熔在一起不好操作,因为需要留出焊接搭铁的位置,再一个完全融化线皮就烫坏了,铜睡凝固很快成型也不好看,可能细线能好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铜鼻子那个早发走了,这个是我刚才焊的,没有找到细线,这是6平方的铜线。还有这个只能我做到在头上 ...

牛了 厉害了 棉花搞湿放在后面防止温度过高  只要水不干 那里温度始终一百度 满足了好奇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