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烟道油烟太大了,换装个烟道止逆阀,

楼主(2023-06-16):
发帖纪念一下,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问题:
1,发泡胶不防火?
2,发泡胶必须倒着出胶,否则喷的气体出来,然后没气压了,胶出不来了
3,逆止阀在角落,部分位置,发泡胶罐无法倒着出胶,需要长点的管子?
4,发泡胶得在缝隙的位置好用?所以得做个板子做阻挡,
5,塑料的止逆阀不防火,
6,防油烟倒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不知道能够管多长时间,2年?
7,还是在装修的时候装个好点的不锈钢的?好安装一点?管的时间也长点?5年?
8,泡沫胶比玻璃胶密封效果好,玻璃胶不好涂抹?

顶部角落难施工

烟道里面的风呼呼的往外吹

泡沫胶

拆下来的

油烟痕迹

已经老化

网友:
感谢分享  最近也要做这个维修改良,不然楼下烧什么菜我都能知道

网友:
烟道要是着火了,一时半会也熄灭不了,就像个抽风桶,火势铁定是一窜到顶,不会往家里烧,所以塑料还是铁的不影响!

网友:
用发泡胶挺好,既可以密封还可以随时拆下来。

网友:
做密封的话,发泡胶蛮好用的

网友A:
发泡胶不防火,发泡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非常易燃,

网友:
干这活还能拍照,服,那一手油是怎么拿手机的?

网友:
我家换的是不锈钢的

网友:
如果是硅胶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油烟机没有买到尺寸适合的止回阀,自己用铝扣板做了一个。

网友:
直接用手按着,然后打泡沫胶就能搞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装个阀不好吧,时间长了油泥糊住可能就打不开了

网友B:
我家卫生间通风管道也有这种情况,其他楼层准有在卫生间抽烟的,经常有烟味串到我家来,买了止逆阀,但是不好安装,因为有太阳能的管路是从这里出来的。一直在想怎么弄。

网友:
卫生间的烟道是相通的且没有止逆阀,烟味臭气都会涌上来。排气扇位置小,装了止逆阀估计就放不下排气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泡胶不防火,发泡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非常易燃,

发泡时放出的一般是氮气或者二氧化碳,不会着火的,着火是胶水里有一部分有机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卫生间通风管道也有这种情况,其他楼层准有在卫生间抽烟的,经常有烟味串到我家来,买了止逆阀,但是不 ...

太阳能的管子从烟道里走啊,漏水了坑一栋的。楼顶的就是这样搞的,漏了2次了,都是烟道漏水,但是拿不住证据赔偿,被最坑的是一楼。

网友:
不错不错,有技术有精力有时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如果是日晒雨淋的,还是不锈钢的好,不会老化,只是价格贵一些。

网友:
止逆阀最好设计一个机械式手动开关关得严丝合缝的公共烟道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