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帮忙修复汽车中控屏花屏

楼主(2023-06-16):
KIA汽车拆下来的中控屏,用得好好的,突然就花屏了,目前是黑屏。不知是否能修复。这机子是被人拆下来接了音响听歌用的,功放音质还不错。本人小白,想尝试看看是否可以修复。望各位大神支招。最没办法的话可以不用屏幕能不能改成直接开机有蓝牙功放功能能放歌就行。

网友A:
如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人力物力投入太大, 还不一定修好, 再淘一个吧

网友B:
先要动手能力,拆一遍再装回去,有可能奇迹发生呢。

网友C:
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人力物力投入太大, 还不一定修好,

网友D:
如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人力物力投入太大, 还不一定修好, 再淘一个吧 ...

这其实也是闲着修着玩的,就当学习,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算了。家里其实好几个呢,有好有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动手能力,拆一遍再装回去,有可能奇迹发生呢。

已经拆了,把排线用酒精擦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人力物力投入太大, 还不一定修好,

人力无所谓,闲着就搞搞看而已,修好就是赚的,修不好也就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小白, 就别修了

不休它永远是坏的,都已经拆了,就查查看,万一能修好。

网友E:
这货屏幕驱动都是定制的,外面都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屏幕驱动都是定制的,外面都没资料

我都拆了,目前屏幕背光灯都不亮了。如果实在不行能否直接改成开机后有蓝牙功放功能,我用手机连蓝牙听呢。

网友:
修这个太麻烦了   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