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4G13 谷米在线裸机板子 GPS+4G

楼主(2023-06-16):
板子编号 4G13_MB_V1.4(20221009)

9-90V 宽电压输入。
来源是 刷B站的时候,无意中刷到一个工坊视频,说是自研的,后面才知道 这玩意儿最早才十几块钱一个。

跟原来的GS05 元件不一样。没能力拆屏蔽罩,不然可以看下用的是什么基带芯片。
下了个谷米自家的app  汽车在线  直接有产品说明书

然后相关检索了到之前GS05版本20年的时候还开源了,但是项目又被删除了,找了下别人20年Fork的版本,打包了一下,看看大佬们用的上不。

跟淘宝卖家问了下,这个是裸机,加上了第三方的平台,裸机得批量买500到1000个才卖,应该就可以定制程序。
我看板子上是有Rx Tx口,应该可以diy固件。

网友:
可以买几个玩玩儿

网友:
没看到摄像头和MIC,估计没有声音和图像了

网友:
GPS定位,公车都装上这种

网友A: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B:
最近有车吗,想给自己的摩托车和儿子的自行车装一个,摩托车当记录轨迹用,自行车当看娃用,有车说一声,快接近刚需了

网友C:
现在也十几块,我手里还有个在吃灰,有个之前的2G的,买了终身平台的,上次看到过期,问客服让我加80块换4g,还要再买流量,我去他大爷的,直接买哥新的不比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车吗,想给自己的摩托车和儿子的自行车装一个,摩托车当记录轨迹用,自行车当看娃用,有车说一声,快 ...

我搜到同款的也得六七十,如果是双线不带控制功能的好像干到了58,直接搜这个型号就行,我是冤种,看论坛看的晚,在b站让人赚了差价了,不过给了api接口就是。买的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十几块,我手里还有个在吃灰,有个之前的2G的,买了终身平台的,上次看到过期,问客服让我加80块换4g ...

对,2G的基站都给关了,我乡下的外婆那边时间也是,手机之前是2G的,运营商上门说要换4G的手机,2G的以后会没信号,村里人都不同意,闹腾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后面换的都是山寨功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电路这块我也不太懂,所以发上来给大佬们看看,带个小电池,断了外部电在空我试了下定位还挺准的,还能工作十几二十分钟,就是不知道装车上用久了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2023-10-12):
TTL在插卡那面,T R 两个点
波特率正在尝试,可能得找个示波器用一下。

网友:
115200,但是只正常一次,后续再连接,乱码了。

网友:
各服务商趁机终止原来的终身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