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极博星 TC20a-jbc245焊台增加振动休眠和手柄快捷键功能

楼主(2023-06-16):
之前撸的245焊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115-1-1.html,使用中发现休眠座休眠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烙铁放烙铁座开机后直接休眠模式,导致只能达到休眠温度,拿起烙铁唤醒继续加热到设定温度,这样一来4-5秒化锡的优势荡然无存,因为我没有拿起烙铁再开机的习惯,都是一个总开关所有设备仪器开机。拿起唤醒到设定温度需要大概2-3秒的时间,这个过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实际体验还不如t12之类的振动休眠,开机直接到达设定温度,拿起来就用。并且烙铁在休眠座休眠时温度还不能调整,想调整还得拿出烙铁来,又多一个多余的动作,而且样子很傻。群里和厂家反馈了一下,希望加个休眠延迟之类的功能,但是群主和几个小马仔并不是很热衷,且认为这不是大问题。无奈只能自己改造一下了,增加振动休眠和手柄快捷键功能。

首先拆手柄,中段有一点儿胶直接拽出来就行,但是不能拧,一拧就废。

手柄头部就是直接插里面的,内部有槽。

抽出烙铁芯卡座

卡座做工很差

几个叉子公差较大

配合烙铁芯时很紧,且最后一个叉子插不到位,被挤到边上,重新修磨调整好合适压力,手感提升不少。

一个振动开关,常用在t12振动休眠。

这个是滚珠开关,和水银开关类似,但又不完全和水银开关一样,剥去外衣。

整个外壳是一个电极

另一个电极镀金靠绝缘材料塞壳子里

分离后

取出滚珠后

结构很简单,靠两个滚珠倾斜一定角度使外壳和顶部镀金电极接通。

为啥还能检测振动?看视频,接通后珠子随着振动在跳动,形成脉冲,mcu检测脉冲识别振动。水银开关接通了就是接通了,对振动并不敏感。

焊到负极片上

为了快速调温,手柄上增加快捷调温键兼待机唤醒。一颗微动开关

空间非常狭小,振动开关位置有一点点空间,因此对应位置开个孔。

焊好线

改锥戳里面顶住微动,粘好。

干了以后去除多余按键长度

原3芯线换5芯,多出两线用于振动休眠和快捷键。

另一面

勉强塞里面

由于5mm硅胶线较粗,手柄尾部必须扩孔,后面的胶套也比较难插入。

装好顶部手柄

手柄就改造完了

开关位置非常合适,平时用拇指中部就可以按到,不必特意移动手指。

航空插座也换好焊好

套绝缘套

完成

由于原5针航空座,正 负 热电偶 已经占用3个脚,还剩下振动休眠检测,就只剩id检测了。id检测用于烙铁类型识别,245虽然默认悬空但是也不能随便占用,不然影响烙铁识别,参照了一下接线图,只能将id引脚复用了,由于id引脚只上电时检测电平状态,开机后引脚电平状态不在影响烙铁正常工作。因此直接将id引脚复用面板上编码器按键就可实现快捷调温和待机唤醒。
机内尾部id引脚焊一根细线

接到面板编码器按键处,这样在实现功能的前提下不会影响t12的正常识别(t12 10k接地),会影响c210的识别(c210下拉接地)。

然而我根本不会去用c210,t12实际也有独立焊台,也不会去用。但是也分析一下id引脚和编码器连接后的情况,如果接c245,啥事儿不影响。如果接t12,id 10k接地,会将id脚和编码器按键io口同时拉低到2.2v左右,这个电平仍旧属于比较可靠的高电平范畴,因此也不会影响t12的正常识别和使用。如果接c210则 id引脚接地,编码器按键io口接地,这样上电按理说会识别成c210,但是由于编码器io口也被同步拉低,会优先进入update模式,因此,实际上接c210(厂家原配手柄)后直接进update模式不会工作。以后万一如果希望使用c210可以将飞线摘除即可。

焊台改完了,需要再嫁接个原装烙铁头,咸鱼撸的c245原装穿孔头。测温偏低且烧水240度,长期氧化热阻已经很大了。

磨去外皮,外面套了层不锈钢外皮,用于减小热量损失。

剥去外皮,原装头铁镀层很厚。

原装也是压接工艺,但是比国产头严密结实的多,不能直接拔出来,只能切割。

磨到露铜且快接近发热芯打住,用钳子剥去外皮,这步比较费劲,力小下不来,力大伤发热芯。

抽出发热芯,原装用久内部一样氧化发黑,性能就会降低。

打磨干净

顶部是热电偶,电偶负极和烙铁负极外皮一体,因此钎焊时才可以直接和烙铁头熔接在一起。

为了进一步了解内部结构,忍痛拆了一个国产头(此素材价值30元),这是拔去烙铁头,切开发热芯后的样子。

内部三个不锈钢管,最细的和最粗的都是负极,最细的内部是热电偶正极,和负极绝缘。发热丝就头部一点点儿位置,顶部负极接发热丝一端,另一端和中部不锈钢管连接。发热丝和不锈钢管的绝缘和热传导,靠一层陶瓷固体粉末完成(粉末被我去除了,图上看不见),国产头这个导热绝缘粉末不如原装,因此就算国产头改钎焊性能也不如原装改钎焊。

这个是原装发热芯和936 5c马蹄头嫁接的,过程没拍,得用俩手完成,没多余手去拿相机,也懒的去拿三脚架。知道大概意思就行了。

嫁接后性能非常优秀,烧水90度上下(216w)比原来降了150度(裸芯不装烙铁头原装极限是70-80度)

两个原装对比,左面还没嫁接的裸芯,可以看到发热芯头部有沟槽,也并不是完全平直的,还有的版本和这个也有一些差异。总之都不像国产头那样直来直去的大圆柱,都有一定凸凹和槽口,压接后的牢固性和密封性更强。

改造后开机直接到达最高设定温度,烙铁放烙铁座可以调温,手柄可以快捷切换3组温度(部分片段为了减小视频体积做了加速处理)。

休眠后的唤醒

待机后休眠唤醒都是不起作用的,无论休眠座和振动休眠唤醒(其实这俩共用一个io口),必须伸手按面板上的编码器才行,比较麻烦。
改快捷键后直接可以手柄唤醒

350度,t12刀头戳大砝码上的锡疙瘩,为了模拟极端测试环境用很差的那种渣渣锡,熔点很高很是吃力。

245 马蹄头很轻松,t12我没有大马蹄头只能用刀头代替,虽然t12稍吃亏一些但是就算t12也大马蹄头也只能戳一下好使,连续那点儿热容拼没了后劲儿没有功率顶着是不能连续应对这种极端工况的。

更新一下另一个弯尖头的制作效果

轻度打磨后

加热镀锡发蓝后,自制头也能很漂亮。

网友A:
换8C头子,不过不是焊接大焊点,铜排之类的没意义了。

网友B: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8C头子,不过不是焊接大焊点,铜排之类的没意义了。

哈哈太大的头子暂时还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C:
技术高手,学习了!版主要射了!

网友D:
感谢分享,图片和文字描述的都很详细,学习了一下

网友:
前排围观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高手,学习了!版主要射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图片和文字描述的都很详细,学习了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E:
牛!牛!牛!技术高超

网友:
改进后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
嫁接很精细  用的是铜焊丝那种吗

网友:
手柄在窝插着里就不能调整温度,这个确实比较坑,厂家的进取意识还是欠缺一点啊,不够精益求精

网友:
话说不可以加个555暂时接通休眠线吗?上电开始延时两分钟再进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牛!牛!技术高超

老兄来了,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