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问问sd卡

楼主(2023-06-16):
这是手电论坛坛友送的 ..感谢。。想买个热风枪自己吹行吗,,买植好球的二手emmc,难度高嘛。上面元件部分要补上嘛。

网友:
拆几个旧的手机啥的练练手再说

网友:
之前拿emmc芯片直接飞线,飞到sd卡托上,插读卡器就能用。不必焊其他元件。

网友:
比较难   先练好132  152再来这个吧     风枪火候控制要求高一点

网友:
这个PCB上,为何每张板都有个大洞?

网友:
新手不推荐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