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一个2246en主控硬盘,容量1T,感觉哪里不对劲

楼主(2023-06-16):
感觉速度不对劲,大佬指点一下,镁光L98B制成,速度才300,16贴

网友A:
别用转接卡就好,直插到电脑上去测试!!!!!!!

网友:
同款板子,HET颗粒,做了500G的8贴上去速度也差不多,当SATA2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转接卡就好,直插到电脑上去测试!!!!!!!

就是接到SATA接口的速度图,转接卡只有200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接到SATA接口的速度图,转接卡只有200出头

那可能是颗粒本身就那么慢咯

网友B:
用r0822a或者q0810b的固件开,还有主板接口是不是sat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0822a或者q0810b的固件开,还有主板接口是不是sata3

求量产软件

网友:
网上很多的,用新一点的的固件试试

网友:
R0822A固件挺稳定,建议用0822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r0822a或者q0810b的固件开,还有主板接口是不是sata3

我这块是Q0810B+HET,速度永远上不去,绝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块是Q0810B+HET,速度永远上不去,绝望

做两块,组raid

网友:
哈哈小老哥暴躁

网友D:
选交错了不,感觉卡300M是没开交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交错了不,感觉卡300M是没开交错

开了交错,直接不能开卡,nw662好像是2ce 4die

网友:
电脑上去测试!!!!

网友E:
nw662  镁光M600 1T 也是这个颗粒,实测2246en开16贴nw662 ,速度可以达到读取500+写入420+,用的SM2246EN_MPR0823A_FWR082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nw662  镁光M600 1T 也是这个颗粒,实测2246en开16贴nw662 ,速度可以达到读取500+写入420+,用的SM2246EN_ ...

马上试试

网友(2023-11-03):
Op空间只保留几十个g左右。大量使用后放大倍数比大op空间高几十倍,然后有人就说2246en的放大倍数太高。这种开960g已经很高了。op空间开大一点46en的放大倍数也就1点多。

网友:
是不是固件不合适啊?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上大神的回答,期待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好让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