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某园的精装修房大门指纹锁

楼主(2023-06-16):
这锁最智能的莫过于交房没多久,电池就不耐用,电池用量又大,开始还会低电压报警,后期问题n多,随机电池用完后,不管你换什么电池,10天必耗尽,厂家售后是越修越烂。
型号

室内部分

室外部分

密码按键下边两个触点是9v电池应急开门用
锁芯

随机带的电池,很重很重

主板

网友:
长见识了,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精装修还是毛坯房?行业内统称工程品

网友:
真是工程品

网友:
特色,统一配的都是垃圾

网友B:
改成3串2并磷酸铁锂电池组,或者2块钱买电池弹片回来改成并联就不用改电池组了,再买一块10块钱的3串锂电全能充电模块。正常使用,能用半年。如果还是十天,主板坏了

必贵园没钱结账,要以房抵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装修还是毛坯房?行业内统称工程品

精装的才带指纹锁,这个标书23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3串2并磷酸铁锂电池组,或者2块钱买电池弹片回来改成并联就不用改电池组了,再买一块10块钱的3串锂电全 ...

这是邻居家的,半夜回来锁坏了开不了门,应急电池也开不成,叫开锁,第二天换上几百的。我自己的用某裴体重秤电池改装,升压只能用一周

网友:
这种一般搬进去后,都会换掉的。但电子锁,最烦就是要开孔!!!!

网友:
用电池那么短时间,只有加个直流电源和充电电池。

网友:
这只能换锁了

网友:
这种一般搬进去后,都会换掉的。

网友:
用两个锂电池代用吧,电压也差不多。

网友:
4并18650➕充电宝板子。

网友:
这种指纹锁估计要求供电电压偏高,换下的电池应该电量还挺足的。建议使用3.2V的铁锂电池供电。

网友:
现在指纹锁便宜了,换一个吧

网友:
这zenb真不行      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垃圾产品,那么费电。

网友:
工业垃圾,销路就是工程,搜索某宝价格畸高,为的就是让你知道用的是高价产品,实际就是一无销量虚标

网友:
感觉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