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下浏览器字体发虚解决办法

楼主(2023-06-16):
这几天用电脑,发现浏览器字体发虚,特别是上淘宝,简直没法看,只好放大,但还是看不清。浏览器一直提示不再支持WIN7,但是win7吧又升级不了高版本,只好寻找解决办法。经过多次尝试发现只要升级个补丁就行。相信论坛里很多人还是win7,也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废话不多说了,补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XQhgDWykMoK8Eqdo980uA?pwd=14gi
                                提取码:14gi

网友:
win7可以用mactype改善

网友:
顶 我直接退回就版了 不知道还有补丁

网友:
正好前不久自己也遇到同类问题,网上推荐的方法一大堆,什么改设置改注册表,这些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同为win10或者win7,控制面板设置界面都千差万别,网上说的那些按钮大多找不到。

只有一个帖子的建议容易实施:安装KB2670838补丁。

点了几下鼠标,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后面接口检查一下,可能松动啦。

网友:
没遇到过,补丁备用。

网友:
什么显示器什么浏览器?

网友:
没办法,人老了,眼睛花了。

网友:
不知你怎么回事,我一直用360极速浏览器X浏览淘宝从没提示过不支持WIN7,字体也很清晰。

网友:
win7用原版的SP1,没打任何补丁,显示器1080,没出现过任何字体不清晰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俺也遇到过,win7下的Edge自动升级后,就出现了个别网站字体发虚现象,后来退回旧版Edge就OK。

网友:
改设置改注册表,这些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同为win10或者win7,控制面板设置界面都千差万别,网上说的那些按钮大多找不到。

只有一个帖子的建议容易实施:安装KB2670838补丁。

不装补丁,改注册表搞定,关闭浏览器硬件加速
控制面板都找不到,真是不会用电脑。找表哥吧

网友:
每天都跟电脑打交道,还真没有碰到LZ说的浏览器字体发虚? 默认都是搜狗浏览器,最近也在试用360极速浏览器,不管是Win7、10、11都使用正常啊……

偶尔也用Edge、谷歌浏览器,没有碰到此类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补丁备用

网友:
以前一直没遇到过,最近win7上,chrome和火狐都会偶尔发虚,放大字体也不行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解决办法,学习了。

网友:
没出现过任何字体不清晰的情况

网友(2024-11-27):
好不好学习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