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单片机的频率越高,它的ADC速度就越快吗?

楼主(2023-06-16):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air32单片机的主频比stm32高很多,就想着用它来代替stm32开源示波器里的stm32,那速度岂不是就飞上天了?后来又仔细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这玩意跟ADC的采样速度有很大关系,air32的ADC采样速度才1M,跟stm32差不多,是不是意味着用它来做示波器跟stm32没区别,主频速度再快也一点鸟用没有啊,采样跟不上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276-1-1.html

楼主:
有没有又便宜,ADC采样速度又快,ADC位数又高,主频速度又快的单片机推荐?

网友:
这种应该找专门的adc芯片来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又便宜,ADC采样速度又快,ADC位数又高,主频速度又快的单片机推荐?

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平时测电池电压的10K、10位都够用了,没必要玩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平时测电池电压的10K、10位都够用了,没必要玩高大上的 ...

他要做示波器。

楼主:
找到一个俄罗斯大神做的示波器,ADC用的是TDA8708,8位的,30M采样率,看上去不错哦:
https://radioparty.ru/device/microchip/439-usb-oscilloscope-pic18f2550

楼主:
打算研究一下能不能把air32和TDA8708结合起来做一个便宜的示波器,5M采样率就足够用了

网友B:
ARM单片机自带的ADC一般都是12位,1M采样率的。做个简单的玩具示波器还是可以的。不过示波器占RAM。最好选RAM大的芯片。我做了个简单的。程序还没完善,显示个波形还是凑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单片机自带的ADC一般都是12位,1M采样率的。做个简单的玩具示波器还是可以的。不过示波器占RAM。最好选R ...

1M有点低不实用,上面那款TDA8708A的示波器电路你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加到你这个电路上,采样率大大提升后实用价值就有了

网友:
肯定没有你水贴的速度快。

网友:
单片机使用的adc很多是开关电容结构,精度一般,最大问题,转换速度快了,采样时间不足,误差会很大,所以最大采样率基本上只能看看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做示波器,这两颗够了吧?
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