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吉印家的鱼缸打氧泵

楼主(2023-06-16):
前几天买的快递还挺快,拆给各位看看

楼主:
这个应该是高频电磁驱动吧

网友A:
潜水过滤泵加氧比这种好静音

网友:
电磁铁,校园老式电铃同理

网友B:
原理简单,制造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过滤泵加氧比这种好静音

确实没什么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简单,制造便宜。。。。

30大洋,外观花里胡哨

网友C:
鱼缸呢?鱼呢?

网友D:
电源部分挺简单的,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E:
噪音大不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音大不大呢?

不大,几乎听不到声音,就是一个低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缸呢?鱼呢?

哈哈,鱼过段时间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挺简单的,不知道耐用不?

不好说,他是靠震动造气泡,时间长了会不会震送内部东西

网友:
现在都搞透明的了

网友:
这种比电机驱动的耐用,可以尝试改成usb供电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寿命就看皮碗的质量了,一般撑的一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往往最简单的东西最实用,哈哈

网友:
透明的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高频电磁驱动吧

直接220v工频往复驱动,结构简单耐用。商店里大鱼缸,也是塑胶模往复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