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Windows系统下看直播电视台的软件

楼主(2023-06-16):
看论坛推荐的看直播软件很多,几乎都是apk版的,想寻找一款安装在电脑端看直播的软件,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A:
网上有m3u8  IPTV连接表,PotPlayer可以直接打开选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m3u8  IPTV连接表,PotPlayer可以直接打开选台看

我好像在这个论坛看到过,我去找找看。

网友:
在Windows系统里安装安卓模拟器装APP

网友B:
你装个模拟器啊,疼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m3u8  IPTV连接表,PotPlayer可以直接打开选台看

试了,你说的这个源不行,播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个模拟器啊,疼讯的

好的,我感觉你说的这种办法还可以。

网友C:
央视影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央视影音,~~~~~

谢谢,已经安装,我看电视直播绝大部分都是看看央视的几个频道,各省的卫视台看的很少,这个央视影视正好。

网友D:
央视影音高峰不卡吗

网友E:
雷电模拟器+HDP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电模拟器+HDP直播

如果安装模拟器,看直播的APP选择余地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央视影音高峰不卡吗

目前用央视影音还没遇到卡的现象,看直播最最好的就是电信 联通 移动送的机顶盒,高清又流畅,很少很少遇到卡,其次就是智能机顶盒安装的APK,比如电视家 秒看电视等等,总体流畅度可以,但是偶尔会遇到卡顿缓冲清晰度稍逊各大电信运营商的机顶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安装模拟器,看直播的APP选择余地就太多了。

我见过有人能把iptv里的地址提出来,然后用任何播放器都可以看,前提是联通或电信送你iptv业务了,还需要配置光猫或路由器,有点复杂

网友F:
估计现在也只有央视影音比较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现在也只有央视影音比较正规。

是的,正好不论是在家看 大电视还是在电脑上用软件看电视台的直播,基本上都是央视的几套台,其它那些成百的频道很少很少看,这个央视影音正好满足我的需要。

网友:
老弟,看电视直播之类的还是老老实实弄个电视盒子吧,电脑看电视直播功耗太感人了

网友:
一款直播电视软件For 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