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10来块的双模充电鼠标

楼主(2023-06-16):
买了个鼠标,双模,充电,外观低调,薄,手感一般,用起来没问题,拆了看看……

五号电池那么大,测量有4伏,充电ic很小,估计充满要很久,主芯片和外围很精简,好像有几个led省了,也好,能降低耗电,避免光污染。
做功很粗糙,板子上到处是锡渣,扣掉装回去,吃灰

网友:
我现在只有有线鼠标。用了10几年无线鼠标之后,换回有线鼠标,感觉真的是方便。

网友:
2.4g和蓝牙2种模式

网友:
锡渣看良心。真不怕短路烧了

网友:
看上去非常山寨

网友:
鼠标太低了,用着有点累手。。

网友A:
找个合适的壳子改改吧,这种扁平设计的真的觉得设计师脑子有泡。
几年前在优惠购里买过一个装电池的单2.4的鼠标,好像是几块钱包邮的样子,买的时候就是奔着回来了改到其他壳的目的去了,实际上是回来后折腾了一半左右,就弃坑了,因为是单1.5V供电的,导致如果改好的用锂电那就需要在壳里塞上降压模块,如果继续用干电池,那就意味着没电了需要反复拆装,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的壳子改改吧,这种扁平设计的真的觉得设计师脑子有泡。
几年前在优惠购里买过一个装电池的单2.4的 ...

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也就是好带,适合点几下鼠标就完活的那种应用场景

网友:
14500锂电池供电,还不错。

网友:
价钱在这,能用就好啊,就看寿命如何了。

网友:
这种微动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把锡渣清理掉!

网友:
这种除了好携带以外几乎没优点

网友:
这种鼠标估计会很飘吧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看着真简单,能用就行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用起来有没有延时?

网友:
公版吧,见过好多品牌的鼠标都是一模一样的的款式

网友:
2.4g比蓝牙省电

网友:
这种鼠标要是我,一般不会买,买了也吃灰。用起来不好用,扔了可惜。这种微动寿命有限。我就不喜欢所谓的静音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