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无损拆解两个爱国者 aigo U330 U盘 + 合并颗粒记录

楼主(2023-06-16):
很久之前黄鱼买过两个爱国者 U330 32G U盘,就是这种金属壳的

这种壳子特别难拆,里面打了胶,必须加热才有可能无损拆解
把U盘放200度加热台上,预热几分钟后
胶变软后,用钳子夹住两端外拉,就可以把U盘和壳子分来

拉出来的样子

两个都拆开,可以看到版型还是略有不同的

给主控来个特写

HG2319-8BB(8BB 还是 BBB?)
宏芯宇的主控
盖标群联 PS2309 或者 PS2319
QFN32 封装,通过测量颗粒焊盘,高度怀疑最大支持只有 2CE

左上角粉色圈中的 C11 空焊盘其实是个跳线
贴上之后 圈中两个小分叉会连接起来
同时电容起了滤波作用

至于它是什么跳线,暂时不知道,可能是电压跳线吧
不像是 CE 跳线,毕竟后面一片颗粒我直接贴上就可以了,这在后面会看到

颗粒是 TSOP 的 东芝 8T24 颗粒, ID 983C98B376E3
两个U盘都是此颗粒
不知道什么丝印 细高字体 HVWKFJJ 下一行是 2023
可能是宏芯宇自己打的标

单U盘 32G 的速度如图

(开始我以为这主控有4K 后来发现没有赶紧取消测试

由于我们有宏芯宇的量产工具,于是可以尝试将两个颗粒搬到一个板子上,得到一个空板子和金属外壳

拆焊过程略

插上,打开工具查看CE
太好了,认出来了 2CE,没有特别找CE跳线

相比以往的群联量产,左下角的 2319PD 也勾选了,虽然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

开始量产

成功结束

测一下速度,写入不错

于是得到一个64G U盘,一个双焊盘双贴空板子和金属外壳

壳子做了个玩具(JMS580 + SM2259xt + QLC

折腾结束
感谢

网友:
写入这个速度 非常好的了,

网友:
我不信,跑个圈试试,立马现原形
肯定slc cache

网友A:
8T23 双贴全盘写入40多吧 上3281的话

网友:
竟然这么好? 我64G版本的的是慧荣3281加东芝的TLC,在USB2.0下速度,甚至都跑不满,3.0更不敢想了,用的电脑没有 USB 3.0没试过

楼主:
应群友要求,跑了全盘

TLC全盘速度确实不高,不过1CE 32G 恐怕更低

网友B:
我买了两个雷克沙的C20M,拆F合体后总是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个雷克沙的C20M,拆F合体后总是掉固件!

啥版型啥主控啥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8T23 双贴全盘写入40多吧 上3281的话

我这个是 8T24

网友:
恭喜合体成功

网友:
写入全盘32M还是可以的

楼主:
两个QR Code 扫出来是

21110440 PCB-TOS-23DHNY-032-AHL22

21083141 PCB-TOS-23DHNY-032-AH002

挺有意思

网友:
有BGA132焊盘的话可以试试QLC开pSLC

网友:
QLC当U盘,那是个不放心用啊,最怕数据放个一头半个月掉失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个雷克沙的C20M,拆F合体后总是掉固件!

两片换下顺序

网友:
不错。。不错有成功一个

网友C:
我有两颗同款,贴在up309上pslc只能开出22g,读写100/60

网友:
PS2319的bch有90bit,虽然不如ldpc,但比起其它主控最高72bit也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颗同款,贴在up309上pslc只能开出22g,读写100/60

2CE 的 PS2309-26 我也有空板子,板子看着跟这种2319差不多,不过主控版本更早

网友(2024-01-28):
引用 楼主:
啥版型啥主控啥颗粒

坛内同学不应该啊,大名鼎鼎的性价比车C20M,3268主控+大S MLC(带夹持器包装的是镁光MLC),
最后的库存MLC盘了。与同期的车S37(3267+大S MLC)相比,价格基本相同,而配置好得多,金属壳、
TYPE-A+Micro USB双接口。现在没车了,有少量的也涨价了,没性价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