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千万不要被外表蒙蔽,记东成12-8充电器打黑失败!

楼主(2023-06-16):
便宜打黑来的,看外观觉得还可以,不曾想里面的电路板腐蚀的一塌糊涂啊!虽然电路板面目全非,但上面的元器件都还清晰可见,怎么比手机充电器的元器件都还少啊!看里里外外的做工不像山寨的啊!是科技进步了,还是东成落末了啊!外壳电路板和元器件

网友:
当买个外壳吧     是我 就焊线直接插可调电源上面充电了  可调电源=真·万能充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里外反差好大

网友:
外壳还能用,再买个充电板装上。

网友A:
应该是电池长期插在上面漏液流到下面腐蚀了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长期插在上面漏液流到下面腐蚀了电路板

看了您的见解,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一个充电器就一个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长期插在上面漏液流到下面腐蚀了电路板

有道理哦,看电路板应该是后期被腐蚀的

网友:
漏液到电路板上了,引线到一个电池盒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修的,只是腐蚀了低压部分,高压部分完好,给鼓掉的绿油拿小刀刮掉,拿洁厕灵泡一下刷刷就行,没有绿油的地方,搞点704硅橡胶涂一下就行

网友:
刮一下,焊锡补起来

网友:
这个一眼就能看出山寨货,外壳也山寨。

网友B:
真正干工程的都不买东城,故障率太高

网友:
看就不像大厂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干工程的都不买东城,故障率太高

干工程的连东成都嫌贵,质量是过得去的,但是价格比杂牌贵,工地佬要的是便宜,能用就行

网友:
这太严重了

网友:
没几个元件应该好修

网友:
难道是换壳的充电器?不过现在技术发达了用不到那么多辅助芯片电容也是正常的

网友:
打黑?买的没有卖的精,我是不期望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