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手机使用5V 3A充电

楼主(2023-06-17):
现在的手机都支持PD充电,要让手机识别到PD 5V 3A协议,需要用什么识别电路?5V 3A应该只需要5V电源和相应的识别电路,就能快充了吧

网友:
不是PD,是QuickCharge,只有笔记本和部分高端型号才支持PD,但是这个还需要配合主控切换协议,线体本身也必须有握手用的识别芯片,别倒腾了

网友:
补充一下,QuickCharge是高通的快充技术,内置于所有骁龙家族处理器的手机中,开启与否得看厂家有没有对电源管理电路进行改造,像当年某牌子充电5分钟通话两小时就是自定义快充协议,MTK也有自己的快充,然而大家默认第一梯队只考虑兼容高通骁龙系列的QuickCharge这才把快充普及化

网友A:
能否3A充电取决于手机而非电源适配器。

网友:
需要充电线支持

网友:
是二者都得具备才可以

网友:
手机要支持。充电线要识别电阻。
充电头也要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3A充电取决于手机而非电源适配器。

电源也要支持才行。。手机,线,电源。三者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也要支持才行。。手机,线,电源。三者缺一不可。。

你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我只能帮顶了。

网友:
上面的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我也只能帮顶了。

楼主:
我的手机是支持PD 5V 3A充电的,以前用PD充电器的时候,发现前几秒是5V 3A,然后切换到9V 2A了。我找到一款PD协议芯片CH231K,芯片的FB是控制电压的,HVOD控制开关管,5V3A不需要调节电压,也不需要开关管,不接FB和HVOD,手机能识别到5V 3A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是支持PD 5V 3A充电的,以前用PD充电器的时候,发现前几秒是5V 3A,然后切换到9V 2A了。我找到一款 ...

你不如直接买个PD诱骗器得了- -

网友:
手机自动识别的,除非找个有5v3a的协议没有9v2a的充电器自动识别了,要不然自动识别都是最优充电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