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姐姐,打磨棍状物,用什么好?

楼主(2023-06-17):
不要砂纸。手动不爽。

我要电动的。啊~~啊~。

平面的容易。而且还可以抛光。

长条,圆柱体,还不规则,咋办?

【唉唉你们这些流氓】

即使磨,我也是磨大炮筒,哪像你们,VGA插针、牙签都贴出来了。

我是指这种:

中式椅子。

坐板面积大,是不是可以用这种:

万用宝可以粘一块三角砂纸对付犄角旮旯,可圆柱型还是难办。

网友A:
痛点所在,我想打磨VGA、串口里面的针,同求

网友:
这标题。。。这内容。。。。

网友:
插米行不行

网友:
牙科清洗牙齿的设备(喷沙洗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痛点所在,我想打磨VGA、串口里面的针,同求

试试下面的方法。用高目数砂纸卷成细小卷-注意砂粒面向内,粘在牙签或者其他细棍上,然后套住插针用内表面小心打磨,需要相当的耐心与细心。

网友C:
直接上床可以满足你

网友:
振动磨料,工件旋转打磨

网友:
小妹妹们回答,为什么要问姐姐?

网友:
抹点神油,开足马力!

网友:
把图发上来看看是什么材质的东西,才能确定如何打磨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

网友:
小型棍状物可以插在电钻上,用手握住砂纸打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床可以满足你

车床还是磨床?

网友:
旋转挫,上电钻电磨都可

网友:
手心放砂纸,握住棍状物,开撸

网友:
砂纸机上海绵垫再粘砂纸,可以满足一定程度上的曲面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下面的方法。用高目数砂纸卷成细小卷-注意砂粒面向内,粘在牙签或者其他细棍上,然后套住插针用内表 ...

需要大耐心

网友:
自带润滑的比较贵,实在不行直接上手也可以

网友:
你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