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导致电脑不断重启的金河电源

楼主(2023-06-17):
电容不会量,也没看到有鼓的,万用表是很早买的,当时也不知道量电容需要专用档位,12V输出12.2几,5V输出5.1-5.2,都没有很明显的下降,功耗不知道该如何测,现在用的老电源12V输出只有11.8左右,  5V输出只能4.95左右,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可以,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一下纹波

网友:
要用电子负载测试

网友:
十多年了,金河田还是这种颜色的标签贴。

网友:
导致重启的不一定是电容问题,但是还是应该先换一边电容,排除法嘛。

某宝有5元包邮的10个万裕1000uF16V固态电容,买回来,把次级都换掉,4路电源,能用掉8个。

网友:
这里边真干净

网友:
先确认是电源导致的不断重启。

网友:
怎么就下结论是电源的问题所致的?

网友:
这一颗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电源看着还行,电脑不断重启除了电源问题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电源是电脑不稳定和硬盘嗝屁的头号罪魁祸首。所以我只用拆机的洋品牌电源。

网友:
一般电容要拆下来测量才是准确的容量。

网友:
先检查输出端电容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讨厌  只有慢慢排查

网友:
我家电脑也是总是开机没多久就重启,估计跟我装了4块2T硬盘的原因。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不稳

网友:
这做工还算不错,看看是不是接口弹片没有弹性了不良,或者PG,待机5v这几块

网友:
这能400W传统结构不是350W就很高了?
PFC看着还是真的,我感觉350W还是可以的,不带显卡按理来说不太重启。。。

网友:
做工还可以,金河田早些年名声还挺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