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神州户户痛遥控器再探

楼主(2023-06-17):
前几天的户户通原装遥控器出现的问题,每按一次就跳两下,只能2468,或者1357换台的问题找到了,青色分机大兄弟说的问题,果然是每按一下,出现两个遥控码,大家探讨一下可否修改存储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24c02存储器都出来了!

楼主:
就是说把里面数据修改成户户通识别不了的遥控代码,问一下那个存储器存储的是什么数据啊?

网友:
废品站淘一个吧

网友A:
海鲜市场淘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淘一个吧

就是小黄鱼来的,主要就是玩的乐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把里面数据修改成户户通识别不了的遥控代码,问一下那个存储器存储的是什么数据啊? ...

遥控器最上面的学习其他如电视机的开关机音量的遥控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最上面的学习其他如电视机的开关机音量的遥控码

谢谢,那就是没有办法改了

网友:
用酒精清理下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屁股后面还有不少“肉”,至少不是山寨的牛屎遥控器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遥控器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原因,废了。

网友:
24c02存学习信息吗?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就好了

楼主:
这个看样子是无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