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为什么Visual Studio Code无法显示Arduino的开发板列表

楼主(2023-06-17):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辅助开发Arduino,以前都是正常的。
而近期再使用时出现Visual Studio Code无法自动加载Arduino中的开发板列表,总是提示:
Cannot find Arduino tools. Use Arduino CLI bundled with this extension instead?

以前是不会提示这个错误的。

而明明已经在Visual Studio Code设置了Arduino的路径(设置后有重启Visual Studio Code):

Arduino IDE的开发板列表正常,且已经选择了 Arduino Uno:

PC系统win7 x64,Visual Studio Code版本暂时是1.64,但升级到1.70也一样,Arduino IDE版本是2.10。
重装Visual Studio Code和Arduino IDE均无效。
请各位大佬点迷津,谢谢!

楼主:
选择串口也出现错误:
Serial Monitor API was not retrieved. You may not have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the Serial Monitor extension installed.

网友A:
本来 arduino 就是简单写几句的入门应用,用 VS code 属于自己找不愉快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可以选择开发板的型号,但又出现新的问题,要么可以编译(Arduino v0.6.0),不能下载(串口不能选择),提示:
Serial Monitor API was not retrieved. You may not have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the Serial Monitor extension installed.;
要么不能编译(Arduino v0.4.12),提示:
Cannot find Arduino IDE. Please specify the "arduino.path" in the User Settings. Requires a restart after change.
arduino.path有填写arduino 1.8.19的正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 arduino 就是简单写几句的入门应用,用 VS code 属于自己找不愉快

VS code有高亮显示、自动提示、函数源码跳转功能。

网友B:
安装的路径不要有空格和中文, 很多命令都没加引号,结果就是 只认 C:\program ,不认 “Program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路径不要有空格和中文, 很多命令都没加引号,结果就是 只认 C:\program ,不认 “Program file” ...

以前都是安装 到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的,现在改安装到C:\Arduino也无济于事。以前安装的Visual Studio Code 是1.66版本的,现在安装1.66也不行,刚才改用1.50版本的,好像可以,我再看看。

网友C:
arduino 2.0之后的版本和以前的1.8之前的版本不兼容,2.0是用和vscode相同的electron框架开发的,lz你装的插件应该只支持1.8及之前的arduino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 2.0之后的版本和以前的1.8之前的版本不兼容,2.0是用和vscode相同的electron框架开发的,lz你装的 ...

那么 ,VS code、Arduino IDE 和 Arduino 插件分别用什么版本的,就刚好合适?

网友D:
插件已写明不支持2.0之后的IDE版本,你应该装1.X的版本。
推荐使用PlatformIO插件,不需要另外安装ArduinoI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件已写明不支持2.0之后的IDE版本,你应该装1.X的版本。
推荐使用PlatformIO插件,不需要另外安装ArduinoI ...

Arduino IDE我装了1.8.19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 IDE我装了1.8.19也不行。

用PIO插件吧

楼主:
PlatformIO插件的开发板包下载超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