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简易淋浴花洒龙头混水阀 寿命堪忧 实际用过才知道

楼主(2023-06-17):
现在在这种结构简单的混水阀类目,不锈钢管焊接的已经有绝对的性价比优势了。

以为传统的卫浴厂会想办法改进工艺,结果不很理想。

外观就是这样的,明显背面有个缝隙

把手是ABS塑料电镀,这个一点毛病没有。

阀芯座是灰白色的,定位孔与后部联通

螺母与本体使用垫圈密封

分为两部分

全都是锌合金的,寿命就半年

很脆,砸了。这玩意也就平房,或者是自己供水水箱供水用用。
住楼房的千万不要用

说实话,内胆用塑料用铜都行。前面罩用塑料铜锌合金电镀都行,我管你灌水泥灌沙,灌石膏。
内胆这么薄用锌合金根本就不好用,至少你要把阀芯换成35啊,这么薄很容易破。
背面冲压个不锈钢片,塑料片盖上就看不见了。。。

目前这种结构的产品,不锈钢管焊接优势很大,甚至直接买白色塑料的都挺好。。。

网友:
这种产品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这个质量  确实不行

网友:
都是镀的。真材实料不知道哪个最实在

网友:
内卷的结果??
都追求便宜

网友:
便宜又好用,从来都是骗人的。

网友A:
大牌子还能将垃圾卖高价。一年质保期内不会坏,过了质保一定坏,找人上门花钱几百才能拆掉断龙头换新。

网友:
便宜就用便宜材料!便宜货都过不了质检。但有关部门大开绿灯,随你生产劣质产品

网友:
现在便宜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事简配版吧,价格肯定不贵,自己用的话肯定还是要304不锈钢或者纯铜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还能将垃圾卖高价。一年质保期内不会坏,过了质保一定坏,找人上门花钱几百才能拆掉断龙头换新。 ...

大牌子有设计师的,走水的用铜的,别的地方省材料。
而且还能卖很贵。。。

IKEA那边的水龙头工艺很了得,特别轻,纯铜的,阀芯有些是塑料的,出水管子铜管非常薄,估计龙头出水不用耐压。。。铜主体也很薄。。。总之现在不太卖了。毕竟材料少,价格贵,只是往国外卖。

网友B:
大品牌的3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的300多一个。

200以下的都不太靠谱。。。

网友:
精装房屋标配,尽量网购好的不锈钢换上。父亲家厨房,买的是不锈钢水龙头,把手脱落后,原来里面也有再生塑料件裂开。

网友:
锌合金的很坑人的。

网友:
感觉单薄了些?

网友:
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

网友:
用材不行,做工都一样。

网友:
看起来是不锈钢,其实啥也不是。自己家用的,我一般宁愿花大价钱买大品牌的。

网友:
太简单了,还是锌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