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一个配电箱请指点

楼主(2023-06-17):
原设计三相电,插座1相、应急灯1相、卫生间和照明无漏保1相。
入户线16平方、室内线仅2.5平方。

自己感觉应急灯、插座就是轻载,单独分出两相电没有必要。
目前拓扑:总开-过欠压保护-电磁式漏保-三路分漏保。

网友A:
写这么多文字,看不清楚。
总而言之,三相要基本均衡,或者峰值不能偏得太大。否则零线受不了。或者偏相不好调整。加大零线。
一般进户线,零线比火线小。

网友:
应急灯、插座就是轻载,单独分出两相电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这么多文字,看不清楚。
总而言之,三相要基本均衡,或者峰值不能偏得太大。否则零线受不了。或者偏相不 ...

进户线16平方,零线和相线同粗。户内仅2.5平方。

家庭用户就不可能达到三相用电均衡。

网友:
这种设计的分配箱是一定要分出三线的,这样才能使室内的三相线达到三相平衡,而且怎么分配还需要根据用电器的功率进行搭配,即使达不到很准确,也是要大概差不多的。

网友B:
应该从总开关那里分出多条线去各个分开关

网友C:
漏保进线蓝色的破皮了,也不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保进线蓝色的破皮了,也不包一下

零线,线短了点就凑合着

网友D:
入户就是三相电,那家里得有多大功率的的电器啊,要开家庭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户就是三相电,那家里得有多大功率的的电器啊,要开家庭工厂?

这边基本都是三相电入户,农村也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从总开关那里分出多条线去各个分开关

共用过欠压保护和电磁式漏保,共两路卫生间照明和插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边基本都是三相电入户,农村也三相

发达农村,我们这就是单相,三相要自己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达农村,我们这就是单相,三相要自己申请

苦甲天下的贫困县,扶贫考核指标有一项动力电入户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甲天下的贫困县,扶贫考核指标有一项动力电入户率

我擦,还有这种操作?真。。。。。看来是哭穷好啊,我们这啥都没有,倒是扶贫的地方要啥有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户线16平方,零线和相线同粗。户内仅2.5平方。

家庭用户就不可能达到三相用电均衡。 ...

既然已经进了三相,就想办法分一下。
如果三层楼,一层一相。
如果一层,厨房一相,卫生间一相,空调一相
反正就是大功率电器分配在不同的相线上。
工厂烧电线,基本上都是烧的零线!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申请,三相电直接进户,比较奢侈,如果没有工厂等大型用电设备,其实没有必要按三相电配置,完全可以按照单相电配置(三相空气开关——双线空气开关——插座漏保,可以根据用电负荷或用途不同,增加空气开关和漏保),等有需要再弄。就相当于农村小康楼房的标准设计,有俩车库,你还非得买两台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甲天下的贫困县,扶贫考核指标有一项动力电入户率

相当于三相强制入户。
对二把刀的电工可是不小的考验!

网友:
户内? 为啥还有应急灯?
按照要求,应急灯为消防用途,至少单独回路。。。。

网友:
入户线也才那么点功率,没必要做三相平衡,单从管控的角度考虑,大功率用电设备单独一相(空调),厨房一相,其它及照明一相,是最合理的。

网友:
大功率电器分配在不同的相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