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台仪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3-06-17):
拆台仪过欠压保护器。

官方图片:有过欠压保护、超载保护,可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

自己用功率插座比对,两者电压、功率、电流显示一致。

首先测试过压保护功能,加入380V(实际406V)电压,立即启动保护,显示器未红色背光。老化1小时未发现异常

拆机》》》  两块板板连在一起

主板,计量专用芯片HT5019

供电电解采用2个450V电解串联,确保超压时不损坏。  (拆了好多其他过欠压保护器都是400V电容降压供电,在断零线时会炸掉。)

供电芯片为
MP174A 是一款原边调节器,可在无光电耦合器的条件下提供精确的恒压(CV)调节。它支持降压、升降压、升压和反激拓扑。它内部集成了 700V MOSFET,可简化结构,节约成本,是离线低功率应用的理想之选,如家用电器和备用电源。

继电器没有型号,是不是磁保持的?

继电器的引脚带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啥也没看到

网友:
这个不错,居然可以自设数据。

网友A:
这个不便宜啊,我买的没有屏幕,四个指示灯的都要将近100,这个要2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便宜啊,我买的没有屏幕,四个指示灯的都要将近100,这个要200多吧 ...

某多多60包邮。可以自设过欠压和电流。又是功率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多多60包邮。可以自设过欠压和电流。又是功率计

这个价格?这也有点,有大神来科普下这个牌子么,我一般都买正泰,德力西,,再好点人民电器,ABB ,施耐德,这个牌子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这也有点,有大神来科普下这个牌子么,我一般都买正泰,德力西,,再好点人民电器,ABB ,施耐 ...

我认为台仪和正泰德力西相当,比烂大街的人民电器好点。ABB、施耐德不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台仪和正泰德力西相当,比烂大街的人民电器好点。ABB、施耐德不评价 ...

之前单位的DCS自控设备清一色施耐德,配电柜都是施耐德跟ABB,贵是真的贵,好也是真的好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

网友:
就是芯片+外围电路的设计做工,中规中矩,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好 适合家里有三相电的用户 一般烧电器了都是因为缺零线导致电压高烧用电器

网友:
加个保护器用电安全些

网友:
可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这不就是功率计了吗。

网友:
木响雷,电容功劳大大的

网友B:
功能很多,能自动复位吗?

网友:
这个器件真不错 我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很多,能自动复位吗?

自复位的,可以设置复位延时时间

网友:
安装一个!放心!

网友:
装在里面也不方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