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九号电动车c80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06-17):
九号c80充电器不亮灯了,红绿灯都不亮,拆开看看做工:

四角有螺丝,中间没用螺丝:

取下散热板:

看看内部做工:

这款充电器散热不太好,故障率较高!

看来是有R3、R20、R21烧坏了,以我的维修技能难以修复了!

网友:
最烦这种灌胶的充电器。维修极其困难。

网友:
封闭式的,看着好看,但是解决不了发热问题,普通充电器风扇强制散热,虽然不好看但是解决散热大问题。

网友:
九号电动车c80充电器一直是个软肋

网友A:
封闭还灌胶,这是嫌坏的不够快吗?

网友:
把胶都扣了,估计会发现问题

网友B:
看着做工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应该不便宜

贵!但故障率高,使用时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闭还灌胶,这是嫌坏的不够快吗?

不坏怎么换新的哦,不换新的怎么赚钱哦。

网友C:
扣过一个电源,里面灌的好像是沥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扣过一个电源,里面灌的好像是沥青

使用的时候味道不会很大吧

网友:
100瓦以上没有风扇就是作死。发热有20瓦,完全可以煎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时候味道不会很大吧

到我手就坏的,没使用过,外面厚铁壳可能余量大不太热吧

网友:
我的充电器风扇不转了,我直接找了个12v的电源直接给风扇通电。现在充电输出端非常凉爽,就是输入端有点发热,打算再打几个孔,帮助散热

网友:
灌胶了其实是日常使用颠簸防止元器件松动,但散热不好,维修困难,看怎么取舍吧

网友:
打胶的修有点复杂

网友:
看电路结构应该不错,两个共模电感,也许是灌的胶不对吧,应该是有导热功能的胶,借助外壳散热。

网友:
电感看着怪性

网友:
电源灌胶对维修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