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完全拆解清理个10年前的雷柏无线鼠标

楼主(2023-06-17):
上班自用办公鼠标,10年前买的,当时好像是119还是多少来。潍坊颐高数码实体店买的。断断续续服役这么多年了,换过4次滚轮编码器,微型编码器,跟雷蛇同款的编码器,就是爱坏,安华高A3000处理器,当时也算是主流了,这个是雷柏的键鼠套装,键盘一直没怎么用,倒是鼠标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先上个外观图,人体工程学外壳,手感舒适,久握不累

拆开了,有些许电脑打印纸碎屑

,简单的外壳

微动,原装微动忘了什么牌子了,这两个还是从不同的鼠标上拆下来的,服役超过5年,两个还不是一个牌子

电路板部分锈蚀了,好在还能用,没带小螺丝刀,电路板拆不下来了。就这样吧,借同事的小刷子扫了下,

分解滚轮部分,拆下编码器,橡胶轮,这种橡胶真不错,十年了,还跟新的一样,耐老化,耐腐蚀,比现在的好多了

就是这个编码器,4块钱一个,不带线还便宜1块钱,

后壳,型号,品牌,条码,各种标识

1.5V驱动,可以装入两节电池,兼顾配重,一颗电池就能稳定工作将近一年,12*7*365工作周期

最后上点家里的茶园景色,

机井,39米,3米出水,灌溉管够

我家狗子,4岁的金毛,

网友A:
雷柏鼠标也是名牌,但体验一般

网友B:
鼠标不是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柏鼠标也是名牌,但体验一般

不知道现在百花齐放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进步,一直以来,我觉得雷柏比罗技低一个等级,我之前买过罗技G304,这个价位我没找到雷柏的同款竞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不是耗材吗?

消耗了十年的耗材了

网友:
雷柏鼠标不错的,不要迷恋逻辑

网友C:
狗关这么小的笼子里不好吧

网友D:
这鼠标看着还可以

网友E:
雷蛇的滚轮编码器没有两侧的卡扣,所以可以换200万圈的ttc金轮,雷柏就不行了,不知可不可以拆内脏换。这个鼠标应该是有个高配版四向滚轮的,买ttc的专利很贵。加按键应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蛇的滚轮编码器没有两侧的卡扣,所以可以换200万圈的ttc金轮,雷柏就不行了,不知可不可以拆内脏换。这个 ...

我换的这个编码器也是TTC,真是不耐用,最短一年左右就回滚,倒是换的这两个微动真的抗造,这都起码换了有6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鼠标看着还可以

这个外壳握着很舒服,现在想找个这样的右手鼠标不好找,不是太贵就是外壳握着不舒服

网友:
用了十多年电脑滚轮编码器只坏了一个微动倒是坏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关这么小的笼子里不好吧

关笼子肯定不好,放出来怕伤人,家有小孩在,虽然金毛性情温和,扛不住长得太大,陌生人见了会害怕,这一只成年的有50斤以上,我自己都抱起来勉强,

网友:
罗技M337蓝牙鼠标,用太狠已经连击了。刚刚给换了左键编码器,原来用的是欧姆龙的D2FC-F-7N,寿命500万次,换成了D2FC-F-7N(20M),号称寿命2000万次。

网友:
雷柏常规无线鼠标的做工,半个PCB。。。

网友F:
做工在品牌里面还算不错,无线鼠标首先要省电。现在滚轮缩水的太多,好鼠标也算是耐用品,我还是喜欢光栅滚轮的,现在滚轮使用程度很大,机械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G:
见过的蓝牙鼠标多数是一节干电池,或锂电池,第一次见2节干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的蓝牙鼠标多数是一节干电池,或锂电池,第一次见2节干电池的。

这个两节是并联的,放一节就可以,放两节为了调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在品牌里面还算不错,无线鼠标首先要省电。现在滚轮缩水的太多,好鼠标也算是耐用品,我还是喜欢光栅滚 ...

一直想买一款光栅的滚轮鼠,看罗技新款跟老款用料不一样了,怕买到机械滚轮的,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见过的蓝牙鼠标多数是一节干电池,或锂电池,第一次见2节干电池的。

十年前的鼠标基本都是两节电池的,包括罗技、IBM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