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钞机电机发热严重和工作制有关?

楼主(2023-06-17):
转几分钟,机体温度到了50多度,不正常吧

测了电容,容量没问题,电机里面短路了?

以前没注意,这里还有个工作制,转几分,停几分,难道这个电机不能连续工作?

网友A:
运行5分钟要停2分钟,看来这个电机不是用来长期连续运行的,豆浆机、破壁机电机也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5分钟要停2分钟,看来这个电机不是用来长期连续运行的,豆浆机、破壁机电机也都是如此。 ...

有空拆了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
谁能一直数钱?

楼主:
数钱数到手抽筋

网友B:
为什么专案组的点钞机经常烧坏,看来不能连续总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专案组的点钞机经常烧坏,看来不能连续总工作

哈哈,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估计设计就是如此。

网友:
比连续工作制的转矩要大点,可能就是线径加粗但圈数少了,发热快,简单来说就是相同转矩下这种成本低点

网友:
怪不得新闻说贪官家里点钱烧了好几台点钞机,这回信了。哈哈哈

网友:
主要是你的钱太多啦,点钞机都要罢工啦。

网友:
真有数钱数到点钞机冒烟这回事啊

网友C:
怪不得新闻说贪官家里点钱烧了好几台点钞机,这回信了

网友D:
为什么贪官家里点钱烧了好几台点钞机,原来是点钞机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
这个,是检察院、法院、公安等,查某案子已经数了百万张以上了的吧?(新闻这样说的)

网友:
铝线电机

楼主:
有可能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贪官家里点钱烧了好几台点钞机,原来是点钞机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

哈哈,数钱是个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新闻说贪官家里点钱烧了好几台点钞机,这回信了

哈哈,这回真没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