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感觉这u盘性价比高

楼主(2023-06-17):
金士顿(Kingston)256GB USB3.2 超极速固态U盘 DTMAXA 读速高达1000MB/s 写速900MB/s

大家来说说

网友:
连价格都没有,性价比在哪里

网友:
现在哪个U盘性价比都不高。。。

楼主:
这几天京东做活动,,170元。

网友:
参数什么都没有,用的什么存储芯片未知

网友:
没参数说不清性价比

楼主:
感觉速度不错,其他不懂。价格也行

网友:
这种U盘是天花板级的,主要缺点是发烫

网友A:
U盘需要这么大么,一个64G的从未超过50%。

网友:
还要电脑有匹配的高速usb接口才能跑满。

网友:
好长,象塑料外壳

网友:
对速度要求不是太高,十几块钱买了一个金士顿6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需要这么大么,一个64G的从未超过50%。

一个游戏都70-150G,,能大还是大的好,,

网友:
贵了  用券120-8我某多一直159

网友:
我某鱼关注的一家也才130  我知道都是同主控

网友:
这速度,热量必大。寿命必短

网友:
用处不大,真需要拷大文件到处跑的时候屈指可数。

网友B:
理论值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值别当真

可以看底下评论, 有图,,我不是商家。

网友:
现在U盘用的少,我就看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