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请教下:塑料螺丝柱裂了用什么胶水加固?

楼主(2023-06-17):
几个螺丝柱都这样了,估计再拧一次就要碎掉。
用什么胶提前预防?热熔胶行吗?

网友:
某宝,铸工胶

网友:
外边缠几圈铁丝再涂胶水才行

网友:
拿个不锈钢垫片,用电络铁烫进塑料里去,强度就够了。

网友:
外径套金属管。找合适的或者稍大的,涂环氧树脂胶后套上去。

网友:
裹一圈布用502粘

网友:
有一种笔芯是不锈钢的,找一根套上再粘

网友:
上紧固圈,再点胶

网友:
铜线绕几圈,再点下胶水就好了

网友:
一般粘不牢

网友:
试试pvc胶水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热熔胶但是寿命也不长。

网友:
塑料没得救了
我一般都是ab胶外面粘一圈,自然就对原本的塑料有了补强作用
然后,里面如果时间长了也秃噜扣了,那就钻头简单扩一下,里面在塞满ab胶,24小时后完全凝固了,电钻最慢速度开个细孔,电钻快了就发热了,不行的
然后用塑料自攻钉,最好是螺丝头上有开牙的那种螺丝,这种螺丝能切割塑料,切割形成螺纹,减少塑料应力
自攻螺丝如果截面三角形的,也不错
还有就是螺纹特别细,类似于刃口的,也是好螺丝
拧螺丝的时候也别特别用力,反正自攻钉这东西,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一般设备凑合用吧,好设备自己爱惜点也挺好

网友:
我拆30年前的老风扇,这种塑料螺柱外面套着一个铝帽,防止压爆塑料。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埋铜花母,不用自攻螺丝。

网友:
铸工胶裹个团儿。

网友:
热熔胶 连孔一起堆满

网友:
一次性的,还想拆多几次?

网友:
如果是年久老化的,怎么弄都是白搭
如果不是老化,上面坛友说的一些方法都有效果

网友:
不怕气味的,可以找个塑料瓶子,直接烧,烧熔了,滴上去,有小电钻的就开个孔,没有的话,也是用小螺丝直接扭

网友:
找几个直径差不多铝电解电容掏空用电烙铁压进去,直径稍大的话可以涂点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