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动手给孕的GPD Pokcet3迷你笔记本更换电池

楼主(2023-06-17):
Pocket3电池突然孕了,刚好用了一年,孕了的电池把后盖撑坏了,找商家协商要寄回去换,邮寄孕了的电池有风险,耗时也要大半个月,拆开看换电池不难,于是,和商家协商寄电池来给我自己换。
笔记本配置:
CPU:11th Gen Intel(R) Core(TM) i7-1195G7 @ 2.90GHz   2.92 GHz
内存:16G
显卡:Intel lris Xe
屏幕:8.9寸,16:10,1920×1200 分辨率
选择这笔记本原因,主要是它足够小,又属于全能型,
这家伙虽然是口袋本,但性能强悍,有平板模式,Win11可以装安卓APP,当平板用,
不玩游戏的话,对日常用性能是足够用的,平时外接32寸显示器用,非常方便。

有一半的的镙丝被撑开

后盖是铝合金,很薄,镙丝孔直接撑坏

没电池不能开机,又要用电脑,只能装回应急用

等了一天电池寄到

孕了的电池

两块电芯同时孕了,看样子是充电管理上出了问题

装好试机

网友:
你这不错,还能开机

我那一代不开机了

网友:
看配置还不错,电池为啥才一年就鼓包?是个例还是通病?

网友:
高温是电池杀手。
i7,9寸,难怪电池热到爆炸

网友:
这个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好多是小型化定制模块,价格6千多元,适合便携办公。换下来的原装保护板可能有断电锁,先都充满,开焊盘并联小电池,换完大电池后去掉小电池试试。

网友:
  8.9寸,经典的口袋机尺寸,20年前都是日系机的天下。当时淘了个东芝的,还是奔腾机,玩玩三国英杰传不错。

网友:
别跟联想似得,锁是个麻烦事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竟然把它肚子弄这么大,谢谢技术分享。

网友:
怀上了,快临产了,肚子这么大

网友:
电池鼓包了

网友:
鼓包的这么厉害,新的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电池怀孕太厉害啦!

网友:
这都鼓到极限了吧,再大点都炸了

网友A:
我今天晚上也给怀胎9月的笔记本电脑给换了电池,电池胀开了后盖一侧。
不知道,在安全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利用的价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晚上也给怀胎9月的笔记本电脑给换了电池,电池胀开了后盖一侧。
不知道,在安全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利 ...

没价值了,炸了损失更大,
我拆那块,鼓了容量还是很足的,还能用4小时+

网友:
我觉得厂家应该安装一个压敏开关,电池变大了挤压到开关了,就断电,无法开机

网友:
工程调试神器啊,还有23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