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装碳刷贵是有原因的

楼主(2023-06-17):
一个Bosch角磨机通电没反应,拆开看到碳刷有新发现。原来里面有弹簧,弹簧顶端是绝缘的小球,这样的话碳刷磨没了弹簧弹出来,直接断电。避免继续使用损坏转子

网友:
这个设计精巧,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的确,贵有贵的道理。虽然也有很多智商税。

网友:
贵的道理是有的,溢价该有还是要有。

网友:
一个弹簧本身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售价可以多很多吧

网友:
这结构巧妙啊

网友:
担心电刷强度受影响,万一裂开可能打坏整流子。我拆过不转的100v电机,剩些碳刷接触不上,弹簧行程已经到头。

网友:
这个设计巧妙,实用

网友:
带弹簧+绝缘小球的碳刷,这个设计不错。

网友:
设计不错。电钻碳刷到头的时候,总有怪味,着个应该可以避免。

网友:
只有错买的,绝不会有错卖的,贵有贵的道理啊

网友:
这个设计可以保护转子

网友:
这样可以保护换向器不被打坏

网友:
这种耐用碳刷也算是BOSCH的技术之一吧

网友:
确实,国产便宜碳刷就是碳块埋一条电线,有些差的一旋碳刷盖就很容易把电线带出来了

网友:
设计有点巧。。。。。

网友:
原装就是贵

网友:
挺好的设计

网友:
加个故障指示灯就更好了,检测到按下开关后电机没有电流时亮起,表示电机电刷出现故障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