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5 17 18B MAX居然上市了

楼主(2023-06-17):
1.官网看到的,突然发现UT15B MAX和17B就相差一个温度档,没有模拟条的话,万一优利德没有外挂单片机,那不是可以MV档位自己增加一个温度档不就行了!电流档的小灯泡提示可有可无

2.渠道价格估计是 400 500 600

网友A:
看价格吧,如果180以内,可以有
超过了我选二手福禄克17b

网友:
优利德是国产品牌吗?
不过手里两个福禄克低端货,好几个安博的卡片表,再加上我对表的要求不高,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行了。

网友B:
不是吧?那个UT18B PRO是工业级的,我一直在用,挺好的,或者说是国产里最好里的一块仪表了,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感觉值那个价了,除了屏不怎么样外,感觉很可以了,也是耐操的那种。

网友:
虽然……但是价格亲民的话,也不是不能买——样子挺中意的。

网友:
看价格吧,如果180以内,可以有
价格应该超500

网友:
从UT117C到UT15/17/18MAX,UT真是亦步亦趋的摸着F家的石头过河呀。
希望UT15/17/18MAX系列别用SD7501这种低成本方案。

网友:
看了不错,看到好多数码人说这个牌子的国产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那个UT18B PRO是工业级的,我一直在用,挺好的,或者说是国产里最好里的一块仪表了,当然价格也不 ...

网上不是说了吗,优利德这种工业表主要是针对国产替代计划,同等功能替代福禄克,所以赤裸裸的抄袭福禄克,就是为了方便替换福禄克的容易上手,价格只要比福禄克便宜一点就行,所以造成销售价格和渠道价格相差特别的大,比如ut117c的销售价格是1100多元,比福禄克117c 1260元便宜一点,渠道价格是688,现在已经650了,说不定将来是500左右等等,其他的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价格吧,如果180以内,可以有
超过了我选二手福禄克17b

大佬,开个玩笑和你说,取个二婚的做老婆能和找个黄花大闺女话一样的彩礼钱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开个玩笑和你说,取个二婚的做老婆能和找个黄花大闺女话一样的彩礼钱吗?哈哈哈 ...

娶媳妇尽量多花点钱吧,不吃亏
但是找小三的时候,考虑的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
真不怕吃官司。。。。

网友C:
不知道电流孔有没有报警。。。。

网友D:
一直模仿,从未超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电流孔有没有报警。。。。

1.电流插错了有声光报警,15 17 18全系列都有

2.乔丹体育商标都能赢了,图片上面是打乒乓球,这个仿照个外形万用表算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模仿,从未超越?

这怎么叫模仿,直播小网红不是也长的差不多吗,榜一大哥喜欢啥样,网红就化妆成啥样

网友:
看屏幕字体,好像是ut15b pro的屏幕,ut15b pro的字体很别扭,不喜欢。外壳像是ut61e+ 家族的,缝合怪?

网友E:
估计国家有替代进口型号的鼓励政策。

网友:
这价格为什么不买18b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国家有替代进口型号的鼓励政策。

应该是的,按照优利德的策略,最终的稳定价格15b max也就250元左右,给经销商的利润应该很大,远远超过福禄克的利润,估计会吃下很大一部分市场,不过说回来,没有政策,再大的利润也不行,边走边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