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亚锂电无刷角磨机控制板求助

楼主(2023-06-17):
各位大佬,有一好友拿了个雷亚的锂电无刷角磨机让我帮看看,据他说是机子不转后拿到电动工具维修店换了好像是大艺的控制板仍不转。我拆开一看,这个控制板与淘宝的通用控制板相比,多了根细黄线,而且我问了几家店都没买到同型号的控制板。现在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佬,哪儿有这个控制板卖呢?能不能换其他的控制板代用呢?

网友:
先看开关有没有坏

楼主:
开关好的,万用表量过的

网友A:
雷亚的品牌是精力公司的,泉有公司在运营,你找下,说不定跟泉有的同类的板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亚的品牌是精力公司的,泉有公司在运营,你找下,说不定跟泉有的同类的板子一样 ...

谢谢你网上找到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