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IGOL DS1052E示波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6-17):
一台RIGOL DS1052E示波器开机不亮屏,无反应,准备修修看
正面图

背面,拆下4个螺丝,有两个以把手转轴那里,要打开把手才能看到

标签信息

按扭部分

费好大劲才把外壳拆下,要把开关按钮拔下来,电源插头那里也会卡位住,

拆下来的螺丝和开关按钮,电源插座的挡片

电源板部分

信号板,一层的灰

先量一下保险,没问题

把一边的铁壳拆下,再把电源部拆下,

把电子线端子拔掉,取下电源板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6脚的芯片炸了一半

在机器里找到另外的一半

这个高散热片的是LM317

这个炸坏的是TOP247YN

暂时先到这,等买了配件回来再画画电路图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各种芯片很多,密密麻麻的

网友:
可能不只炸的芯片坏

楼主:
先找相关资料,
6脚芯片,TOP247YN

LM317

cosmo 4N33光耦

还有一个丝印是 NF014G B745 ON 的找不到资料

楼主:
二个脚 ,估计是个二极管

网友:
爆炸时,能量不少。

网友:
电源应该好修

网友:
前级整流滤波没问题的话,可能负载端也要看看是否有短路,不超载电源芯片还是不容易炸的。

网友:
要是电源坏了,楼主就捡漏了。电源部分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个脚 ,估计是个二极管

可能是大电流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再查查外围元件

网友:
可以升级到150M的,我有一个放了一年多没用,屏幕居然老化了

网友:
能修示波器技术不 错

网友:
这炸得还挺够意思,字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网友:
芯片炸飞的那一块型号齐全,不用分析芯片的型号了。

楼主:
电路图来了,有些电阻看不清颜色,也没拆下来测,可能有不准的地方,
总图

输入整流滤波部分

开关部分

反馈部分

这部分R1 R2直接接220V的LN进线,V3是负电压,V2是正电压,估计当电路正常时给后级电路板提供一个信号,

三路输出电压

这一路应该是屏背光,P2控制亮度

这一路电压通过排线给到后级

连接后级电路板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