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一个XL4015降压模块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3-06-17):
手里很多种电池组,电压都不一样,于是买来这个模块作为多功能充电器,芯片型号XL4015E1,国产的,试用了几次感觉还可以,就是发热有点大,遂加了个了壳子并改造一下,小折腾玩玩。
这是原图

试着给锂电池组充电,电流1.5A,先恒流后恒压,有状态指示灯。

花几毛钱买来个小盒子,加装散热风扇,把两个轻触开关引出来,原来的开关不用拆,线并联就行。

亚克力板透明窗,后来还给风扇加个7812独立供电,忘记拍照了。

上面两个孔可以伸进改锥调节电位器,也是热风出口,实测散热效果显著。

网友:
也有这个板子,就是懒得折腾了

网友:
电压电流可调就不错

网友A:
孔打的不错,什么工具?

网友B:
宝塔钻打孔吗???

网友:
利用签到红包买了好多这种类型的板子,有的用上了,有的还在吃灰。

网友C:
散热片不够大。
直接一根实心铜柱怼上去,然后扩展铝散热片。

网友:
实用的制作,这下充电就方便 了。

网友D:
盒子在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打的不错,什么工具?

宝塔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塔钻打孔吗???

嗯嗯 真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不够大。
直接一根实心铜柱怼上去,然后扩展铝散热片。

加风扇就足够了 实测温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在哪儿买的

TB 搜防水盒 记得用签到红包

网友:
对XL开头器件的公司印象不好,之前用过XL6009,无论是淘宝买模块还是自制模块,全部都是负载重一点IC发热上去就容易不定时爆炸,里面的温度保护形同虚设。
对比国外的类似替代件,虽然开关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人家就是耐造,我甚至试过故意施加重负载让温度一直处于保护温度附近,人家只是自动限流避免温度继续升高,还能一直以一个较低的输出稳定工作根本烧不了。
只能说国产的还是算了吧,用的话自己要特别小心工作环境,不能让温度过高,不然就是容易烧。

网友(2024-07-26):
不如用亚克力的盒子,颜值高有的孔也 没必要打

网友:
XL4015降压模块发热大,需加大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