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苹果充电接口转type-c怎么样才能快充?

楼主(2023-06-17):
苹果的充电接口Lightning接口转typec,就是苹果母转typec
转接口怎么样才能找到买到快充的转接口呢?怎么样挑选?
买回来了几款都不能实现快充!等半天,烦死人。
谢谢回复

楼主:
跪求某宝链接

网友:
MFI认证,去苹果官网。

网友:
直接买根苹果PD快冲线就行了,不用转接头,还要有PD充电器。

网友A:
拼夕夕1块钱就能搞定的t-c充电线  非要用转接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1块钱就能搞定的t-c充电线  非要用转接头吗

买了,不能快速充电,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不能快速充电,很慢!

一个要用PD充电器,现在TYPE-C 口的基本都支持PD快充协议;一个要用PD快充线,一头TYPE-C口,一头苹果口的,最好用1米的试;最后一点要苹果8以上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