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刷海纳思微型NAS系统

楼主(2023-06-17):
玩客云老母鸡矿渣很多下线的,相对比与其他ARM架构的盒子因为是千兆网口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最近入手一个,刷了很多NAS,刷过有Armbian,casaos,现在用海纳思,对于功能性和能耗,还是海纳思比较OK,
现在发一个海纳思系统入门简单教程,官方有详细的,以及功能调试,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海纳思轻型NAS系统官网工具

附上工具:
镜像制作工具
晶晨刷机工具
S805底包固件

首先电脑必备晶晨刷机工具:Amlogic_USB_Burning_Tool

使用双公头USB先把S805底包镜像刷进去后断电。

注:需要拆机短接,两种版本请自行百度短接点。

将U盘插入电脑,然后运行【USBWriter】镜像制作工具,点击【Browse..】选择【Ubuntu_hinas_s805_armhf_5.15.79.img】镜像包,
在【Target device】中选择U盘设备(注意电脑上有多个USB储存设备时,别选错了)最后点击【Write】开启制作U盘启动镜像。

插入镜像U盘到玩客云靠近网络的口,通电等待系统启动,(U盘启动,第一次比较慢,耐心等待)
启动后使用键盘根据显示器提示吧系统写进 emmc,,等待写入完成就可以尽情的折腾海纳思系统了。

家用技术型服务器
基于linux开放源码打造
耗电仅仅3瓦左右,内网穿透、网盘共享、远程下载 、Docker安装、个人博客、网络建站、
socks5服务、ftp上传下载、webdav接口、终端控制、一键还原、计划任务、自由安装。

初始默认登陆账号和密码 :root ecoo1234

刷机工具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koCCCnGB41eIRwB10pomg?pwd=mydi

网友A:
玩客云壳子大,可以改内置2.5寸,又是金属外壳 散热好,要是u强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B:
几年前在闲鱼收了一个玩客云,一直原生下载用。好像网口是百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在闲鱼收了一个玩客云,一直原生下载用。好像网口是百兆的吧?

确实是千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不错

网友B:
嗯,那就是u口只有2.0,我记得这个东西有一处不完美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在闲鱼收了一个玩客云,一直原生下载用。好像网口是百兆的吧?

正常来说的话应该都是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那就是u口只有2.0,我记得这个东西有一处不完美着。

U扣确实是2.0,硬伤,S805处理器不支持USB3.0的,但是耐不住它价钱便宜啊,性价比是真的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客云壳子大,可以改内置2.5寸,又是金属外壳 散热好,要是u强一点就更好了 ...

这个U确实一般挂个NAS,种子下载就行了,,做单臂软路由都跑不满千兆,家用完全够用

网友:
玩客云目前比硬盘盒便宜

网友C:
把玩客云作用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D:
贝壳云可以刷海纳思吗

网友:
已经在用了,是用的宽带送的电视盒子刷的,用了1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贝壳云可以刷海纳思吗

海思芯片可以,晶晨S805芯片可以,,其他芯片好像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玩客云作用发挥到极致了。

矿渣也要有去处,,反正是矿渣,随便折腾!当机顶盒看也行,

网友:
合理运用老旧设备

网友E:
还在玩玩客云呀,85元一台的RK3566 4+32GB的黑豹X2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在玩玩客云呀,85元一台的RK3566 4+32GB的黑豹X2不香吗

有地址吗,没看到有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