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187显示LEDAS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6-17):
众所周知f187有湿度洁癖,我实测是湿度超过60%就leads报警了
网上搜解决办法,国内没找到,用必应搜英文的论坛,有一个老美说他用酒精清洗了插孔,然后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从加拿大买了一个拆机的插座,换上就好了
原贴地址https://www.stevenrhine.com/?p=41939

我想既然是插座问题,就是插座绝缘不过关呗
leads报警时候我测量10A电源插座两脚电阻,大约是2M欧出头,热风吹一下,5M欧以上,就不报警了
也就是说插座材料有问题,导致它受潮后电阻减少,既然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好解决了,让这个插座不受潮,问题就解决了

那问题就是怎么隔绝空气中的水蒸气,表面涂一层什么来隔绝它?
遇事不决就上神油呗,wd40表示这活我上我真行

上次下雨时候就吹干然后喷了wd40,直接喷在表笔孔里就行了,然后用棉签随便擦两下,反正这东西有薄薄一层就行了,不用喷太多,否则不好清理

今天又下雨,拿出来测一下

平时这个湿度早就嗷嗷叫不干活了,今天好好的,拆开一测,5M欧多点,这不是妥妥的正常范围么
所以吧,只要找对方法,药到病除,轻松拿捏了

楼主:
那个帖子里买配件是28美刀
所以神油一喷,反正是给我省了不少

网友:
61e配背光,颜值很高呀

网友:
好方法,温度湿度计不赖!

网友:
高级货娇贵

网友:
抹点704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不知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B:
温湿度计是墨水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湿度计是墨水屏的?

是的,小米的墨水屏,小东西价格还行,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设计上,我觉得没大问题,应该是塑料材质问题
按理说一般的塑料都是绝缘程度很高的,没想到这个注塑之后会怕潮湿

后来的287就改成光识别了,结果也出小问题
因为外壳是透明塑料打底,然后外面包上黄皮,结果有些批次的外壳换上去后,光感应就误报了
反正更精密的设计,确实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果然是贵表娇气哈哈

楼主:
我是把wd40喷到了插表笔的孔里,不是我图片测量的那个地方
是表笔插座,里面两个触片,短路了(低于2M欧)就报leads错误
这次就是喷了油,油均匀的分布在表笔孔里面了,这样水汽就无法接触到塑料,就不影响表笔孔的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贵表娇气哈哈

越复杂出问题的概率就越高,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感受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吧

但是上个月隔三差五下雨,每天用表时候,打开就leads警告,我是真的抓狂

网友:
好办法,好经验

网友:
还是喜欢机械防呆设计,故障率低,防护效果也好。福禄克因为电流孔报警坏的太多了,当然对于表贩子来说,因为这个捡漏的也很多。。。。

网友:
涂点,以前彩电高压帽高压硅脂,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按说塑料一般不会吸潮漏电。会不会有灰尘落到表笔插孔里面,然后受潮漏电。

网友:
塑料的绝缘也不是那么差,应该是塑料表面附有灰尘,潮湿后灰尘漏电导致绝缘电阻下降。如果真是塑料问题,那么新表也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塑料一般不会吸潮漏电。会不会有灰尘落到表笔插孔里面,然后受潮漏电。 ...

按理说不会,因为这问题是通病,不可能大家的表都是灰尘进去了吧
还有就是,链接里的那个外国人用酒精清洗过一次,后来又犯病,清洗了不好用,才花钱换的配件

其实塑料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问题,电路设计才是最关键的,当时电路设计没考虑到这方面问题
正常的表笔都是一个插座就是一个触点,这种设计都是表笔插座里有两个金属片,当他俩导通了,就证明表笔插入了,给出警报,并且蜂鸣,只能在这个大电流档工作,防止失误烧表

按理说这个设计是很巧妙的,两个触点之间如果有个很小的电流时候,就开始防止误触了
但是正因为这个电流太小了,导致2M的电阻都能触发,电流大了就影响电流精度
估计当时也是考虑到潮湿的因素了,但是没想到材料不给力

网友:
各种电子防误插的都见过很多坏的,这东西可能不太适合万用表。静止工作还好,经常摔摔碰碰或者走点水进去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