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SG2008D二层网管交换机炸机

楼主(2023-06-17):
由于监控和AP在两个不同的网段,所以要用到一台网管交换机。TP-Link SG2008D 原配的电源是9V,但安装位置没有220v电源,监控是集中供电12v的,于是就直接用这个12v接进交换机。由于DC头没有标明正负极,手头上又没有万用表,于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正负随便接上去试下,灯不亮再反过来就好了,结果...差点把我炸飞了。定下神来,马上拆开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这也太坑了,输入端连个二极管都省了,一个电容外壳已经炸掉,还有一个六脚的应该是电源芯片也炸了,型号已经看不到了。看着元件不多,把电容和电源芯片换了不知能不能好。

楼主:
之前有大佬拆过,看到6脚芯片是GC1ZAR,但百度查不到这个型号。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666-1-1.html

网友:
电源正负极接反到没试过  用12v电源带9v的设备这个尝试过没问题,用9v带12v设备正负极接反了有可能没问题,你不过是运气不好。还有即使再保修期内 卖家也会以你的设备接错220v电为理由不给你质保 烧的有点严重了吧

网友A:
画画电路看有没有大神找到能替代的芯片

网友B:
电容炸的有点惨

网友:
这种都是p2p的器件,与绝大部分的DC-DC器件是相互兼容的

网友:
3楼说的不错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网友:
没反向保护啊

网友:
电源接反了

网友:
这个Booom的有点厉害 …… 动静应该是有点大了

网友:
监控电源接出来弄成外正内负了?

网友:
一般都是内正外负,不会错。。。

网友:
6脚是DC-DC,12V转5V或者3.3V

网友:
上电之前好歹量一量吧

网友:
这才叫艺高人胆大

网友:
第一眼都没看出来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画电路看有没有大神找到能替代的芯片

不会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炸的有点惨

现场挺吓人的

楼主:
能省就省了,记得以前的tp路由器反接都不会炸的